有趣的程序

楼主:
#include<reg52.h> sbit P0_1=P0^1; main() { P0_1=1; } 为什么仿真P0_1脚一直为高电平。 照程序来,执行P0_1=1后应该为低电平了啊!!

网友:

执行完后,没有指令修改P0.1的内容,当然为1了

网友:

"照程序来,执行P0_1=1后应该为低电平了啊!!"

网友:

哈哈,楼主的程序最后还要跑飞了~~~后面应该加个while(1);这就好比一个变量X,给它赋值之后它就不再变了,例如X=3;这之后X都是3了,只要你不改它。不过,51的IO口有个特点就是准双响的,你输出1,在读回来是0倒是有可能的,可能外面 的引脚把它拉低了。

网友:

Keil对main()做了特殊处理,里面已经是死循环了,飞不了的 只会一直执行P0_1=1;

网友:

那要看什么了,keil CARM是从main返回后就死循环了 但是C51的不是,它在main函数调用时,并不是用call,而是LJMP,然后在main函数的末尾来个RET,这时堆栈内容是未知的,就不知道RET到哪里去了。如果刚好前面两个字节是0还好,就RET到开始去了, 如果不是,那肯定就飞拉~~~~

网友:

执行P0_1 = 1;对应的管脚为高电平;执行P0_1 = 0对应管脚为低电平. 一般可以这么理解,51的io口是绝对低电平,相对高电平. 如将P0_0置为1,P0_1置为0,并将P0_0 与 P0_1脚连接起来,结果两个管脚均为低电平.

网友:

如果把程序直接烧到51会不会跑飞啊???? 各位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

很巧,你这个程序下到单片机里去不会跑飞 因为没有申请全局变量,所以SP为7。这时堆栈中的内容为0,RET时就会回到地址0去。 但是如果你申请一个变量并给它赋初值,那么就可能跑飞了,例如 #include<reg52.h> sbit P0_1=P0^1; unsigned int x=0x5144; //吾要试试 main() { P0_1=1; } 那么在main返回时,应该就跳到0x4451那个地址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