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端口关闭大法

楼主:
网络端口关闭大法 . 默认情况下windows有很多端口是开放的.在你上网的时候,网络病毒和黑客可以通过这些端口连上你的电脑.所以应该关闭.主要有tcp 135 ,139,445,593,1025端口和udp135,137,138,445 端口,一些流行病毒的后门端口,如tcp 2745,3127,6129端口,以及远程服务访问端口3389. 下面介绍如何在xp/2k/2003下手动关闭这些网络端 点击 "开始菜单/设置/控制面板/管理工具",双击打开"本地策月",选中"ip安全策月,在本地计算机"右边的空白位置右击鼠标,谈出快捷菜单,选择"创建ip安全策月",弹出向导.在向导中点击下一步 下一步,当显示"安全通信请求"画面时,把"激活默认相应规则"左边的钩去掉,点"完成"就创建了一个新的ip安全策月. 右击该ip安全策月,在"属性"对话框中,把"使用添加向导"左边的钩去掉,然后再点击右边的"添加"按纽添加新的规则,随后弹出"新规则属性"对话框,在画面上点击"添加"按纽,弹出ip筛选器列表窗口.在列表中,首先把"使用添加向导"左边的钩去掉,然后再点击右边的"添加"按纽添加新的筛选器. 进入"筛选器属性'对话框,首先看到的是寻地址,源地址选"任何ip地址",目标地址选"我的ip地址",点击"协议"选项卡,在"选择协议类型"的下拉列表中选择“tcp",然后在"到此端口"的下的文本框中输入"135",点击确定.这样就添加了一个屏蔽tcp135 端口的筛选器,可以防止外界通过135端口连上你的电脑. HC%OmpwMs 点击确定后回到筛选器列表的对话框,可以看到已经添加了一条策月.重复以上步骤继续添加tcp 137 139 445 593 端口和udp 135 139 445 端口,为它们建立相应的筛选器. 重复以上步骤添加tcp 125 2745 3127 6129 3389 端口的屏蔽策月,建立好上述端口的筛选器,最后点击确定按纽. 在"新规则属性"对话框中,选择"新ip筛选器列表'然后点击其左边的复选框,表示已经激活.最后点击"筛选器操作"选项卡中,把"使用添加向导"左边的钩去掉,点击"添加"按钮,进行"阻止"操作,在"新筛选器操作属性"的"安全措施"选项卡中,选择"阻止",然后点击"确定" 进入"新规则属性"对话框,点击"新筛选器操作".,选取左边的复选框,表示已经激活,点击"关闭"按钮,关闭对话框.最后"新ip安全策月属性"对话框,在"新的ip筛选器列表"左边打钩,按确定关闭对话框.在"本地安全策月"窗口,用鼠标右击新添加的ip安全策月,然后选择"指派". 重新启动后,上述端口就可以关闭了!电脑就安全多了!!!

网友:

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