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与波特率

楼主:
各位大侠 我想学做一个isp,查到了电路图和说明.但上面没有提到它的波特率 是不是可以随便设?若不是那要设多少?请高手指教

网友:

如果是你自己重头做的话,那就看你高兴设置了,只要你的程序忙得过来就成了,没有太大的要求. 如果是用别人的固件的话,就要跟相应的软件配套来设置~~~

网友:

大力支持 大力支持 顶 简单点说波特率 随便设置 复杂点 看情况 就是传输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