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1仿真的问题

楼主:
见图片,在KEIL里面,程序中有几句程序不能执行,是什么问题,高手请指点!见图。白色旁边的语句不能执行: Num3[2]=0xff; Num3[1]=0xff; Num3[0]=0xff;

网友:

把整个程序搞过来看看啦。为什么m==5的时候从num3[4]开始,而m==4的时候也是从num3[4]开始。是不是分号出了问题

网友:

估计是那几个变量后面都没用到,所以编译器认为你这语句是多余的 所以就将这些语句给删除了...也就是说被优化掉了....

网友:

部分程序如下,想了半天,后来我把ELSE删除就ok了。 想不通为什么这样就不通,估计可能是优化的问题,但优化不至于不管IF-ELSE吧。。。。 if(m==5) { Num3[4]=0xff; Num3[3]=0xff; Num3[2]=0xff; Num3[1]=0xff; Num3[0]=0xff; } if(m==4) { Num3[4]=0xff; Num3[3]=0xff; Num3[2]=0xff; Num3[1]=0xff; if(n==0) Num3[0]=0x00; if(n==1) Num3[0]=0x80; if(n==2) Num3[0]=0xc0; if(n==3) Num3[0]=0xe0; if(n==4) Num3[0]=0xf0; if(n==5) Num3[0]=0xf8; if(n==6) Num3[0]=0xfc; if(n==7) Num3[0]=0xfe; }

网友:

优化的事情可难说了,只要是无用的语句,编译器通常会帮你删了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你的这两个case里面给这几个元素赋值都是一样的,编译器认为不管哪种情况都执行同样的结果,就给优化了.

网友:

合并到其他地方去了,你先跟一遍看看

网友:

不是执行不到,而是在编译的时候,根本就已经将这些语句给删了,不信你自己看看编译后的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