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
今天连接了一个继电器,控制端输入给了10v的电压,可是开关还没有导通。可另一种继电器同样给控制端10v的电压,就能导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有继电器的线圈内有二极管,看看是否是接反了? 还有,要按照线包电压要求提供控制电压才会可靠

网友:

看看是什么电压等级的继电器

网友:

线圈电压是不是一样

网友:

好象没有见过10V电源的继电器

网友:

继电器的输入电压有N种,怎么能 "控制端输入给了10v的电压,可是开关还没有导通。可另一种继电器同样给控制端10v的电压,就能导通" 这样比较?! 常见的继电器输入电压有直流5V,9V,12V,24V, 交流220V有也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