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极其简单的超再生接收模块

楼主:
原作者: 木头冬瓜 此电路为两年前我从一个遥控接收机上参考而来,说不上抄板,因为俺只是借鉴了电路形式,并没有完全照搬别人的电路,参数也是我自己设计或者试验的。 一共两个部分,震荡与检波放大整形,呵呵。性能嘛,灵敏度我自己做到-100dbm左右,待机电流最小60uA,当然这时候灵敏度也相对低了。其中高频三极管可以使用任何截至频率高于1G的管子,当然,B值大的管子,起振容易,灵敏度高。前前后后我试用了不下8种高频三极管,基本都可以使用,就是灵敏度和待机电流还有最小工作电流有区别。检波放大整形部分并没有采用358运放,用4069做的运放。市场上号称低功耗的超再生模块都是采用4069做的运放,然后把IC磨掉,呵呵!不信可以多买几个看看。 先看震荡部分

网友:

好,要是能看到全图就更好了 ;P

网友:
我也正在关注这个,需要一款耗电300UA以下距离能稳定可靠100米的接收板,网上的260UA的所谓超外差板距离远远不够,但是耗电大的超外差板就能达到。

网友:
强烈希望楼主传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