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测压力),设计中...(现在是电流调节),欢迎指导

楼主:
变送器: 将传感器的信号变换成标准电流信号4~20mA(方便与各种仪表连接) 4mA对应零位,20mA对应满度 初次设计不采用隔离方式 传感器用以下蓝本(借用网友wi2c的数据) ----------------------------------------- wi2c 发表于 2007-11-27 16:54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楼主: 求助,给个思路:测压力 测压力,传感器参数 量程:500 kg 精度:0.5% F.S ---------我把这个调为0.2%(适应面广点) 灵敏度:2.0 mV/V 输入阻抗:2.1 kΩ左右 输出阻抗:2 kΩ 电压:DC 5 V~20 V 我手上没有传感器就这些参数,可能应该属电桥的 我5V供电的话,满量程才10 mV对应500 kg, 这样的话,1 kg对应20 uV, 查了下仪用放大器的失调就50 uV,要是测出100 g就更不成了 是我思路有问题吧,要怎么实现,肯请有人指点下 --------------------------------------------------------- 增加几点 1:变送输出的电流信号刷新频率50HZ 2:用户仪表提供的电压+V对GND范围在18~26V之间 3:变送器工作环境0~50度 4:用户仪表的采样电阻范围在10~300欧(视用户仪表定) 5:两线制传输,变送器的地(GND1或-V)即为信号输出端

网友:


网友:

由5部分构成 1:信号调理 2:AD 3:MCU处理 4:校准 5:DA输出 很关键的一点,这5部分的总工作电流不能超过4mA 本人把电流定在3.5mA

网友:

修改如下

网友:

根据框图,首先要解决以下2个问题 1:因为"信号调理,AD,MCU,校准,DA"5部分共用去3.5mA 那么电流调节范围必须在0.5~16.5mA之间 2:这里要保证输出的4~20mA是稳定的,但MCU是数字器件,其工作电流时大时小,而且很快 我的思路是做一个恒流源,恒电流=3.5mA,给<信号调理,AD,MCU,校准,DA>这5部分供电 电流调节器根据输入信号调节剩下的电流 由此,调整一下框图画法

网友:

征集电流调节部分的电路 从DA输到电流调节的是0~3V的电压信号 要求可调电流源的精度是0.1%

网友:

电流调节准备用如下电路 难点 1:运放要用低功耗的,电压只能是3V 2:MOSFET的栅极电压要求低电压工作(不知道有没有?),运放最大输出只有3V 3:还有3个电阻未标出,还没凑好(不好算)

网友:

运放选好了,用MCP6041,其耗电为 0.6uA,最低工作电压=1.4V MOSFET还是个问题,帮帮忙

网友:

两个在这闭门造车吗?我给你们提个思路不妨看看 xtr101 这个是集成的。 再说一句,4mA对应零位,20mA对应满度是标准信号,而实际上有时更大范围,比如有人采用3.6ma 做欠压报警,26ma做过压报警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图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