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一个运放整流的问题,谢谢

楼主:
当输入电压Ui<0时,运放的输出>0,使D1导通D2截止,课本上说此时Rf上电流为0,所以Uo电压为0。 可是为什么Rf上电流为零?怎么也想不明白,请大家指教!

网友:

既然D1导通了,Rf上的电压就是0了(假定是理想二极管)。

网友:

只是在理想二极管的情况才成立 二极管正向导通,将Rf 短路。

网友:

正确的图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你说的是精密整流电路吧

网友:

当输入电压Ui<0时,运放的输出>0?

网友:

楼上诸位说得很好! pengxuan 更是一针见血!"当输入电压Ui<0时,运放的输出>0"是不对的,应该是小于活等于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