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TL反相器基本电路

楼主:
本文出自康华光《电子字电路基础-数字部分》第五版 P96 TTL反相器基本电路: 画篮线部分不明白。 1。为什么Vb1=0.9v时,T2会截止呢? 2。第二段当输入等于3.6V时,Vb1应该等于3.6+0.7才对啊,可是书上写2.1V 3。倒置的方大状态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哈哈哈 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最好找刚毕业的看看 我忘记了 呵呵

网友:

T1相当于两个二极管用啊~~~~~

网友:

啊?不是吧?要是两个二极管,VI为高电平时两管就截止,T2截止,T4导通,结果是输出高电平啊,不对啊。而且两管的方向跟T2冲突呢! 我觉得是T1组成了共基极组态吧?

网友:

是这样子,当VI为低电平时,它就构成共基放大,当输入为高电平时,它就变成了两个二极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为什么Vb1=0.9v时,T2会截止呢? 2。第二段当输入等于3.6V时,Vb1应该等于3.6+0.7才对啊,可是书上写2.1V 楼上的狼主硕滴对。  原帖由 itmssliyan 于 2007-12-4 15:25:00 发表 3。倒置的方大状态是什么意思呢?
酱紫滴马,煮熟人啃腚是受网络文化滴影响太深,没写方大妆台已经算好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子,当VI为低电平时,它就构成共基放大,当输入为高电平时,它就变成了两个二极管了.
我还是搞不懂啊~ “当输入为高电平时,它就变成了两个二极管了”为什么呢? 那那两个二极管的方向是向左还是右呢? 如果向左那就是截止了~~

网友:
当三极管失去放大能力的时候

恩皮恩不就等于俩头冲下,尾巴绑在一起的二极管吗?

gif

gif

网友:

VI为低电平时或高电平时,其原理是一样的呀!不论是共基放大,还是共射放大,一个三极管都可以当两个二极管看待呀.你试想当输入等于3.6V(也就是三极管左边为3.6v)时,此时Vb1应该等于3.6+0.7才对吧;那么你再试想三极管右边是不是0.7+0.7+0.7的电压呢?根据高低电平压差原理,可正是书上写的Vb1应该为2.1V呀!好好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

就是T2T3导通之后,加上T1倒置工作,从地线那端看过来Vb1 = Ve3 + Ve2 + Vc1 = 2.1v,

网友:

1。为什么Vb1=0.9v时,T2会截止呢? 因为经过T1的集电结后Vc1=Vi2=0.2V,所以T2不会导通. 2。第二段当输入等于3.6V时,Vb1应该等于3.6+0.7才对啊,可是书上写2.1V 当T2,T3还没有导通时,VB1=4.1,一旦导通,PN结的嵌位作用使得T2,T3基极电压都是0.7V,再经过T1的 一个PN结后,VB1=2.1V不变了. 3。倒置的方大状态是什么意思呢? 倒置状态就是相当于C和E两极互换.电流从B-C和E-C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