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来出题了:一道题区分你是编程老手还是菜鸟

楼主:
借用fxmxh出的一个题,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试试看; 1:CPU不限,但只准用一个可中断的timer,其他中断、定时器不准用 2:驱动两位数码管(段驱动用164) 3:四个按键 4:驱动无源蜂鸣器,要求输出频率、时间可变,以实现多键音或音乐演奏 (音乐演奏可作为加分题,自由发挥) 5:驱动一个步进电机(四相八拍) 6:有红外遥控接收 总体要求:蜂鸣器响时,数码管不能闪,且蜂鸣器声音不能失真;红外接收要灵 备注: 1、音乐演奏作为加分题,可以选择发挥,不影响总分 2、CPU、编程语言不限,以便大家用自己熟悉的环境编写 3、主要是考考是否有编复杂程序的能力,程序大小不做严格要求 4、程序规范性、程序大小等不做严格要求,但可以别人的评价哦

网友:

其实就是利用定时器的问题。

网友:

这点有点难,人耳灵敏度太高了,稍许的延迟都可能造成失真 定时器必须支持可自动重载 cpu速度够快的话,其它也不难

网友:

三言两语的都不算数,真正动手的才是真! 很多事都是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哦, 而且细节上更能体现水平:-)

网友:

加分:用的io口越少越好,成本越低越好

网友:

例如蜂鸣器的输出频率调节范围,步进量,时间范围,步进量。 步进电机的速度要求等等。

网友:

定时器必须产生一个高频率的节拍(譬如50-100K),可以实现LZ要求的功能. 无源蜂鸣器可以变化音调,但是步长会比较大,秦乐可能不好实现.

网友:

好题目~~~~~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