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系统抗干扰太差,频繁复位,该如何解决。

楼主:
日前两款产品设计,都遇到同一个问题。 220V通过开关电源转换成+12V,这个开关电源是买的电源。 尝试过用衡孚开关电源和购买的线性电源转换。 得到+12V 用的LM2575降压到+5V给电路板使用。 正常使用OK,整个电路无异常。 使用中发现,只要我将我的 轴流风机开启或者关闭,都有可能导致系统复位。 (轴流风机用来抽走焊接时产生的烟雾)。 复位最频繁的是我的显示板,无论是我用液晶显示模块还是用数码管显示(数码管用的是ZLG7289BS驱动),经常发生显示复位现象。 如果将轴流风机的电源线插上的时候抖动大一点,整个电路板都复位。 已经有尝试过增加共模滤波电感在+12V输入端。没有解决问题。 不知道是否要将我的LM2575电源改成隔离的开关电源后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

MCU用的是LPC2132 数码管驱动用的是ZLG7289 液晶模块用的是 TOPWAY 240128 液晶模块的驱动线用的是74HC595驱动 ZLG7289的RST等控制信号用的是74HC595驱动,DIO,CLK用的是MCU直接驱动。 +5V用LM2575产生,+3.3V用的是LDO,SP1117-3.3V

网友:

最主要的是你的显示连线成为天线了。和电源基本没关系。

网友:

那我要如何解决呢? 显示连线长短不一,怎么画板都不太可能设计成不接受所有的干扰信号吧。 谢谢!

网友:

你需要的是EMC材料

网友:

你的交流风机变压器前面要加滤波电路会好点.复位 一般都是单片机复位电路引起的加个复位芯片吧

网友:

我的轴流风机不是标配的啊 单片机有复位芯片哦。 MAX809S 轴流风机是我的一个用来抽烟的工具而已 和东西最后的使用没有什么联系的。 农民讲习所: EMC材料,针对我这里有些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切断传导路径呢? 请指点一下咯。 谢谢!

网友:

复位引脚接一个0.01uf 去耦电容试试,引脚要尽可能短,否则起不到滤波作用

网友:

分清楚是传导干扰还是辐射干扰引起的问题:将风机远离你的电路板,可以查出是不是后者引起的问题,要切断传导途径,可以试一下串上磁珠,当然参数要选的合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