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ceAge ,computer00关于FFT

楼主:
看了好几天书了,一直弄不明白,到这来查查,发现两位对这个FFt还是有点理解的。 下边是我的问题: 1)测量两路信号,一路为标准的工频电压信号50Hz,另外一路是电流信号,该电流信号理想状态下是一个50Hz通过一个电容,与电压的相差90度,由于外界原因导致该电流信号有阻性引入。与电压的相差不在是90度。在向量图像能够看明白 但是我不会发图片。 测量的就是这两路信号的相位差,以及电流在电容和电阻上的分量。 2)实际的电路是将50hz的电压信号经倍频电路做成一个采样用的频率计。通过一个多路开关选择采集电压或者电流信号。 请问,采集离散的电压电流值,经过傅立叶变换后的结果的含义是什么,这样的测量电路能计算出相差吗 ?

网友:

能计算出相位差,FFT的结果是有相位的 但是用这种方法计算似乎太麻烦了。应该有简单的方法。 就是时域信号变成频域信号。简单的说:就是把一个周期性信号(周期为T)分解成若干周期为T的整数倍的正弦波。变换可以得到这些正弦波的幅度和相位。

网友:

这个我明白,时域信号变成频域信号

网友:

电压和电流的fft求出各自的基波 电压基波的相角可求出,电流基波的相角也可求出,虚部比实部就是arctag,两者相减不就是了吗

网友:

但是,怎么保证两路信号在同一个时刻测得的呢

网友:

一个AD还是两个AD,用什么处理器等等。工程上,一般需要根据标准器进行校正。

网友:

用的是51,就一片ad1674

网友:

1674? 贵族片子啊! 就着点东西应该不可能同时测吧? 分时的两路切换,你一个我一个你再一个.....的测吧。 注意模拟开关的切换速度及电压的稳定时间。

网友:

1、根据你的设计方案估算电流和电压的采样延迟。 2、信号的模拟通道也会有相移。 3、需要校正。

网友:

假设你是用 DSP 对信号作了 AD 转换 “50hz的电压信号经倍频电路做成一个采样用的频率计“ , 这点我不明白,为什么不用定时器? Any way, 你可以用 800 Hz (50 * 16) 对信号采样,用 *****迭代的DFT****** 不是 FFT, 对信号进行处理。 迭代的 DFT 公式: R(k) = R(k-1) + (V(k) - V(k-N)) * cos(2* PI* H * k /N) / N I(k) = I(k-1) + (V(k) - V(k-N)) * sin(2* PI* H * k /N) / N 相差很简单: (Vr + jVi)*(Ir - jIi) = (Vr*Ir + Vi*Ii) + j(Vi*Ir - Vr*Ii) arctan2(Vr*Ir + Vi*Ii, Vi*Ir - Vr*Ii) 就是相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