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分压问题。

楼主:
我有个问题要请教各位 单片机处理强电压, 在处理前进行分压,要求是一定比值的分压,比如说分压比定为30:1,而实际电压为180V,那么经AD处理的电压就只有6V而且你也可以通过这6V的电压推出实际的电压,这就是定分压比的做用,AD转换后,要与单片机内的参考电压值做比较。 现在主要是这个分压电路要怎样设计,。。。。哪位有好的建义帮帮偶。

网友:

交流还直流哦? 不怕就电阻分压

网友:

直流的话使用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电阻分压后加运放跟随就可以

网友:

考虑一下你要分压的电路的驱动能力,选择你的分压电阻,做一级电压跟随,减小输出阻抗.

网友:

还有就是分压的精度问题.和你要检测的精度有关系.

网友: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