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单片机做的电子钟,11.0592晶振,约三分钟就慢1秒!

楼主:
有什么好法子较准它呢? 需要加大晶振旁边的那两个瓷片电容? 还是减小呢? 程序上可有好的调校办法呢?

网友:

每隔三分钟加1快一秒。定时器初始值那里不能再改了吗?

网友:

定时器初始值应该去改.不过,这样能改到比如说一个月误差只一秒或更少吗? 程序上除了定时,有一些语句也占用了时间的啊.

网友:

首先要定时器上改,改到最小,然后再做其它的修正。

网友:

把单片机电子钟程序若能理解得很透, 那么单片机的水平是不是就可以说有了一个较大的提高了呢?或者说也不过是刚刚起步而已. 我现在多是在网上下载程序来看,做试验板试的.

网友:

这是程序问题

网友:

回LS:可以说是真的入门了,否则只是个门外汉

网友:

一般都是在定时中断里给个变量累加, 就把定时器初始值变小(中断周期变大),变量累加值改小,即可!

网友:

我用8032做的电子钟走了一个星期了,还是和电视上显示的时间一致!没加修正程序.倒是我家电子表差了好几秒.

网友:

不知道你的程序是什么样子,一般用定时器的第二模式(自动重装模式)误差蛮小了啊,楼主你的误差也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