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2812的GPIO2当作输入的上限电压是多少呀?

楼主:
如题,请问各位,F2812的GPIO2当作输入的上限电压是多少呀?若是我不把GPIO设为PWM输出,而将其设成input的话,那他的输入电压上限跟ADC输入一样是3.0 V吗?

网友:

最大3.3v把

网友:

CMOS器件最大承受的电压应该是5V。

网友:

2812的IO 电压不能承受5V吧

网友:

最大4.6V

网友:

对 最大4.6v

网友:
最可靠是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