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LF2407的调试经验

楼主:
1. 在FLASH中调试, FLASH中调试只可以设置一个断点, 执行速度并不慢, 只是烧录慢而且很麻烦, 建议只作为最终产品的少量调试用, 平时还是用外接RAM做调试. 2. 在RAM中调试. 有两种外接方法: 一是将RAM接在8000h-0ffffh处, 此时应在0-3fh处烧入跳转到8000h-803fH的指令, 将CMD文件中的中断向量区定在8000h-803fh处即可. 二是利用MP/MC脚加入跳线器, 调试时关闭内部FLASH,而将外部RAM设在0-7fffh处 CCS一般是软件断点,只能在RAM中实现;如果在ROM实现,必须用硬件断点,在CCS的profile下设置

网友: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