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单片机为什么老掉程序呢?

楼主:
用的是C8051F060,采用充电电池供电。 当电池耗完之后,程序就丢失了,给电池充满电后就再也起不来了。 而正常供电的情形下,从来未见有程序丢失的现象。 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啊? 各位帮帮忙啊,谢谢噢~~~

网友:

该是初始化程序不好~~~

网友:

初始化程序的哪些操作可能造成如此影响呢,还请大叔进一步点拨啊~~~

网友:

既然你装了电池,肯定是想掉电后想把数据保存到flash里吧。 flash是先擦后写的,可能你电池电压不够,擦到一半或写到一半就停止了。 因为我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而且保存flash里数据最好离有程序的地方远一点。曾经我扩充以前程序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1.用的是C8051F060,采用充电电池供电。 2.当电池耗完之后,程序就丢失了,给电池充满电后就再也起不来了。 3.而正常供电的情形下,从来未见有程序丢失的现象。 1.充电电池不会也不应该过放电. 程序最好在过放电前进入休眠状态. 2."程序就丢失了"??? FLASH被擦除了???还是按复位键后才能继续正常工作??? 来电后关中断后,再应该软件延时一段时间等待系统正常.(特别是有索相环电路) 3.这再次证明了电池供电系统不应该过放电.

网友:

电池供电电压不足,程序运行到一些写flash之类的地方会产生误操作 把你程序里所有擦写flash的地方都注掉再试试,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网友:
写程序时加20nF~100nF电容在烧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