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要崩溃的问题!急!!!

楼主:
大家好! 和大家探讨一个问题,着个问题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很费解! 电路图附在附件上,很简单,主要是共阳显示,单片机即使是送静态显示,LED始终是全亮,如果把段码写成全 暗,仍然是全亮!现在在怀疑是单片机是不是烧坏了,但是单片机换了好几片,问题依旧不解决!很简单却很棘手 !刚刚换成共阴显示也是这么个问题! 此外在空载时,大家哟没有测量过单片机各I/O口的电压是多少?给我做个对比参考! 我现在什么也不接,测的P2是2.7V,P0是3.3V接上拉电阻!P1是5V

jpg

jpg

网友:

声明:这个是个共阴电路,是个仿真图,仿真结果和理论完全吻合,能正常显示要显示的结果,但是在电路板上搭好后,显示8. 电路检测过了,没有接错线,也没有短路

网友:

你的程序呢?????查查程序,看有没有错~~~~

网友:

送静态显示,用万用表测各管脚是否输入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