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R1有什么作用?

楼主:
图中R1有什么作用?

jpg

jpg

网友:

限流,稳压二极管都要加一个限流电阻才能稳压的

网友:

同意如前所说,是稳流的作用 其输出是一三角波

网友:

R1是个限流电阻,对稳压二极管起限流保护作用,对输出有一定的降压作用!

网友:

前级运放产生连续方波,然后给第二级运放构成的积分电路积分,vo2输出的是连续三角波。两个稳压管构成双向限幅器,使VO1输出的连续方波最大值为正负6V。如果没有限幅器,VO1的输出约为电源电压减去正负2V(双电源供电)。20k电阻为一正反馈电阻,电位器可控制积分电路输入大小。R1的确是限流电阻,保护限幅器的,不然接到运放输出端必然烧毁!一孔之见。

网友:

:D 进来学习的~~~ 进来看看最新电子产品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zhshg3928

网友:

是限幅。 限制电压幅度,也就是保证电压不超过一定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