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重叠问题!

楼主(2007-12-10):
数码管显示重叠问题!
小弟搞的控制器控制方面很正常.但发现数码管显示出现重叠. 我用6个数码管,在显示负值时第一位和第六位重叠,就是说第六位也显示负号,稍微比正常显示暗一点.当显示正值时,我把第一位关闭了,没有出现重叠现象. 我改了延时也不管用. 请问大虾们.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给小弟点提示! 非常感谢
问题
控制器
数码管

网友:
消隐没做好。 切换时需要先灭掉所有显示,然后再切换到下一位

楼主:
多谢指点!! 我已经是显示后关闭所有数码管.哪位显示在点亮.我用的是动态刷新. 我关断第一位显示没问题,最后一位不会出重影.但我第一位要显示负号呀1最后那位就会把负号也显示出来!显示后我关断了. 定时器会有影响吗!

网友:
负号也没什么特殊的地方啊,也就一个普通的LED,跟其他一样啊

楼主:
程序就是开关数码管.没什么特别的!! 但就是出问题!!疑惑

网友A:
显示后要延时一会儿,然后关掉,再显示下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