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地线断开,输出为零》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我现在有个问题:我有个正负12V电源供电传感器,还有一根地线和一根信号线,要求当断开电源线,地线其中的任何一根时要求输出为小于等于零,怎么做呢?大家有什么方案,讨论一下啦?

网友: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可能说得不是很清楚,意思是:一个传感器,有四根线用于连接外面器件,两根正负12V电源线,一根地线,一根信号输出线;现在要求设计出,电源线或者地线中的任何一根开路,信号线输出要为小于等于0V。 注:当四根线都正常接好时,信号输出为+10V;当断开负电源线时,输出为+5.9V左右;当只断开正电源线时,输出为-9.5V左右;当只断开地线时,输出为+8v左右。当然,当两根电源线都断开时,输出为0.

网友:
关键处不明,就有了二义性

1、你的传感器是专用来检测断线的呢?还是要用别的电路去去检测传感器的电源线和地线是否断线? 2、还有,是+12V和-12V的双电源,地线并在一起吗?还是单12V电源,正负各一根线(这时“地线”就成悬浮的了)。

网友:

传感器不是用来监测断线的。只是要求意外情况下,即电源线或者地线断开时要求传感器的输出要有所反应:输出小于等于0V。 还有供电是+12V和-12V的双电源,地线并在一起。

网友:
更糊涂了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不是用来监测断线的。只是要求意外情况下,即电源线或者地线断开时要求传感器的输出要有所反应:输出小于等于0V。 那么说你是想设计这个传感器吗?跟楼上的说法矛盾哦: 我现在有个问题:我有个正负12V电源供电传感器,还有...

网友:

可以说是设计,但是只能在外围电路想办法,因为传感器已经被封死了,只引出四根线,只能从四根线上做文章。

网友:
难点在于检测地线的通断,跟负载有关

严格地说,假如负载是对称,即正负两股电流相等的话,地线接不接都无所谓,也就是说,这时用常规手法无法检测出地线的通断。 反之,如已知负载不对称并知道大致的电流消费,有没有传感器都能做出电路来。

网友:

哈哈哈哈,这种传感器可以考虑不用了,可以考虑换个型号。如果非要这样改,我建议这样: 每一根线对应一个AND门输入。具体地说就是:3根线对应的电压分别是:正负<->24V, 负零、正零<->12V,这三个电压分别驱动3个光隔,用光隔的输出作为与非门的输入,与非门的输出就反映是否有断线了。当有断线时,用与非门的输出关断信号线(加个当开关用的三极管或场效应管),同时,接通负压(也是要加个管子)。

网友:

如果有困难可以给我联系:xliu0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