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无法正常显示 抓狂。。。

楼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seg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data table[2]; uchar k; uchar n; void delay(k) {uchar i; while(k--); for(i=0;i<100;i++); } void main(void) { uchar bsel,a; while(1){a=27; table[1]=segtab[a/10]; table[0]=segtab[a%10]; bsel=0xfe; for(n=0;n<2;n++) {P2=bsel; P0=segtab[table[n]]; bsel=_crol_(bsel,1); delay(100); P0=0xff; }}} 为什么得不到正确结果?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

我感觉是 table[1]=segtab[a/10]; table[0]=segtab[a%10]; 出问题了,不知对不对,请指教 谢谢

网友:

1、先看cpu工作没。 2、观察程序运行时,脚出来的数据对不(比如对p1口写10101010) 3、再排除程序的问题。比如在条件判断那里送出 0xFF或者0x00 代替输出的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