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rcad中如何直接编辑网单文件

楼主(2007-12-11):
请问orcad中如何直接编辑网单文件
就是不用capture画图功能,直接编辑网单文件,像pspice那样,不知道怎么做,请高手指点,谢谢!!!!!!!!!!!!
如何

网友A:
这也不需要高手吧?只是个text文件。
先用Capture画个简单的图,生成Netlist文件。然后再随便用个文本编辑器打开这个Netlist看看,就知道生成的规律了,自己也可以写。(谁说不能用机器码编程的?;P ) 不过Netlist有n多种规格呢,先选好想要的一种让它自动生成例子,然后照猫画虎改。

楼主:
那生成.net文件以后怎么把它导入PSPICE A/D进行仿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