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回复: 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
回复: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kan le,bu tai dong! sorry.

网友:
回复: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呵呵,电路应该没有什么原理性错误,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下. 一是LM358使用的电源电压是3.3V,这个可能会有问题,LM358手册使用的最低电压是5V,3.3V是否能正常时候不确定,最好能接到你的6V上; 二是LM358输出,你通过两个二极管接到了单片机的I/O上,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带AD的MCU,如果是带AD的,没有接二极管的必要,价格也不合算了;如果不是,这个地方可能会有问题。你一定是参考了某些电路图,一般这个地方后面还要加一个运放,做窗口电平比较器使用,然后才能出来比较合适的数字逻辑电平。 单片机的部分偶就不看了。

网友:
回复: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用LMV358吧,电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