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 可以增强电磁波接受的办法吗,

楼主(2007-12-13):
有 可以增强电磁波接受的办法吗,
我要做一个不 装电池的 来电闪,让它来电时候就一直亮, 我 只能 让它在一些功率较大的 手机上使用,还要离手机比较近. 有 可以增强电磁波接受的办法吗,加个线圈或...不可以用电池提供能量.请赐教! 可以做一个功率增强的东西吗 ,不 用电池提供能量.
电池
电磁波
手机

网友:
你是想用电磁能量电“灯”。理论上是可以的,但要注意“灯”的选择,使接受无源电路与之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