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间断电源常见名词解释

楼主:
不间断电源常见名词解释注:如使用的不是原厂所规定的同规格保险丝有可能造成机器故障,或是引起线路起火,危害自身的安全。最好是使用原厂所规定的同规格保险丝,既可保护设备也可保护确保人身安全。    空气开关:一种电流保护装置,即当电流超过空气开关规格额定值时,开关将跳脱。空气开关可避免建筑物内的线路或电子设备线路过电流引起火灾。    变压器:利用电磁感应原理,由铁芯和线圈构成,可分为一次侧线圈与二次侧线圈两个部分,一次侧输入电压,二次侧就有感应电压输出,从而进行电能传递。二次侧可提供多种电压输出,有升压,降压功能,因此变压器在电路中可以满足多种不同电压的电力需求。    注:     1、变压器的效率、安全性很重要,取决于用材和加工工艺。     2、变压器本身存在散热问题,所以电源设备的通风不能受 阻。    稳压二极管:在反向电流足够大时,器件的反向电压稳定在标称值,正向特性与二极管相同。 晶体管:共有三个脚,一般为B、E、C,B、E间施加一个较小的电流信号,可以改变流过E、C间的电流,起到电流阀门和电流放大的作用。晶体管为电流型驱动器件。    MOSFET:共有三个脚,一般为G、D、S,通过G、S间加控制信号时可以改变D、S间的导通和截止。MOSFET为电压型驱动器件。    IGBT:共有三个级,一般为G、E、C,通过G、E间加控制信号时可以改变E、C间的导通和截止。IGBT为电压型驱动器件,具备MOSFET的高速开关特性和晶体管的低导通电阻。    国标插座:中国的标准插座形式,零、火线为 \ / 字型排列, 地线在 \ / 的头部。    美标插座:美国的标准插座形式,零、火线为11字型排列,地 线在11的头部。    可靠性(MTBF):用来描述设备平均能正常工作的时间长短的参数,MTBF越大表示该设备的寿命越长。    接触不良:指在电气的连接部有松动、接触不好的情况,接触不良将导致电压的下降和损耗的加大。    噪音:用来描述人体对声音定量感觉的物理量,一般用dB描述,UPS的噪音一般在40—80dB。    备用电源系统:原主要指柴油发电机、汽油发电机等等,这些在早期UPS未出现时,在市电中断时作为备用的电力设备。但UPS出现后,由于UPS有更多的优点,起到动态响应迅速,稳定调节输出,更可消除吸收电源外在不良影响,保护电器设备。因而,当代备用电源中UPS逐渐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http://www.shequ.shejis.com/Dispbbs.asp?ID=426692&topID=98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