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X文件和BIN文件格式的区别

楼主:
HEX文件和BIN文件是我们经常碰到的2种文件格式。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这2种文件格式的区别: 1 - HEX文件是包括地址信息的,而BIN文件格式只包括了数据本身 在烧写或下载HEX文件的时候,一般都不需要用户指定地址,因为HEX文件内部的信息已经包括了地址。而烧写BIN 文件的时候,用户是一定需要指定地址信息的。 3 - BIN文件格式 对二进制文件而言,其实没有”格式”。文件只是包括了纯粹的二进制数据。 4 - HEX文件格式 HEX文件都是由记录(RECORD)组成的。在HEX文件里面,每一行代表一个记录。记录的基本格式为: +---------------------------------------------------------------+ | RECORD | RECLEN | LOAD | RECTYPE | INFO or DATA | CHKSUM | | MARK ':' | | OFFSET | | | | +---------------------------------------------------------------+ | 1-byte | 1-byte | 2-byte | 1-byte | n-byte | 1-byte | +---------------------------------------------------------------+ 记录类型包括: '00' Data Rrecord:用来记录数据,HEX文件的大部分记录都是数据记录 '01' End of File Record: 用来标识文件结束,放在文件的最后,标识HEX文件的结尾 '04' Extended Linear Address Record: 用来标识扩展线性地址的记录 '02' Extended Segment Address Record: 用来标识扩展段地址的记录 在上面的后2种记录,都是用来提供地址信息的。每次碰到这2个记录的时候,都可以根据记录计算出一个“基”地址。 对于后面的数据记录,计算地址的时候,都是以这些“基”地址为基础的。 数据记录的具体格式: +---------------------------------------------------------------+ | RECORD | RECLEN | LOAD | RECTYPE | INFO or DATA | CHKSUM | | MARK ':' | | OFFSET | '00' | | | +---------------------------------------------------------------+ | 1-byte | 1-byte | 2-byte | 1-byte | n-byte | 1-byte | +---------------------------------------------------------------+ 看个例子: :020000040000FA :10000400FF00A0E314209FE5001092E5011092E5A3 :00000001FF 对上面的HEX文件进行分析: 第1条记录的长度为02,LOAD OFFSET为0000,RECTYPE为04,说明该记录为扩展段地址记录。数据为0000,校验和为 FA。从这个记录的长度和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一个基地址,这个地址为0X0000。后面的数据记录都以这个地址为基 地址。 第2条记录的长度为10(16),LOAD OFFSET为0004,RECTYPE为00,说明该记录为数据记录。 数据为FF00A0E314209FE5001092E5011092E5,共16个BYTE。这个记录的校验和为A3。此时的基地址为0X0000,加上OFFSET, 这个记录里的16BYTE的数据的起始地址就是0x0000 + 0x0004 = 0x0004. 第3条记录的长度为00,LOAD OFFSET为0000,TYPE = 01,校验和为FF。说明这个是一个END OF FILE RECORD,标识 文件的结尾。 在上面这个例子里,实际的数据只有16个BYTE:FF00A0E314209FE5001092E5011092E5,其起始地址为0x4 4 - HEX文件和BIN文件大小有区别 HEX文件是用ASCII来表示二进制的数值。例如一般8-BIT的二进制数值0x3F,用ASCII来表示就需要分别表示字符'3' 和字符'F',每个字符需要一个BYTE,所以HEX文件需要 > 2倍的空间。 对一个BIN文件而言,你查看文件的大小就可以知道文件包括的数据的实际大小。而对HEX文件而言,你看到的文件 大小并不是实际的数据的大小。一是因为HEX文件是用ASCII来表示数据,二是因为HEX文件本身还包括别的附加信息。

网友:

强人,谢谢了

网友:

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