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开关机电路总结起来有以下3种设计

楼主:
1,采用分立元件: 其实对于分立元件组成的电路,最合适应用的是68楼给出的电路,很经典。不过电路上的Q1要换成PMOS管,因为图中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将近10mA,这在手持设备里是不可允许的。PMOS管是电压控制的,没有电流。 总结:分立元件比较节省成本,需要的元件比较多。 2,采用芯片 如richtek的RT9701其实是一个MOS开关。驱动电流1A。控制电路和分立元件接近,就是相当于Q1,2,3都集成到芯片里去。注意en为高导通,en为低关闭。 总结:电路相对简单,成本也不算高。 对于有稳压要求的设计,直接用一个LDO代替RT9701即可实现稳压,开关机控制。 3,采用专用的PMU 对于一个手持设备,一般采用锂电池供电,一般需要2个电压,一个Core电压(一般是1.8v或1.2v),一个IO电压(一般3v或3.3v)。此外还需要充电电路。此时LTC3455就是最好的一个选择。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PMU。含2BULK,输出电压靠外部电阻可以调节,充电,复位控制,电压比较器,完整的开机电路。其实开机电路就相当于Q1,2,3,4都集成到了芯片里边。外围及其简单。 软件处理: 按下按键后,系统上电,单片机初始化,然后检测该按键,如果按键仍然按下,则证明是一个有效开机,则驱动io为高,保持住电压,这是即使松开按键,系统仍会维持供电。工作后,这个按键可以作为任意一个功能按键。当需要关机的时候,一般处理是检测这个按键长按,单片机认为关机,则将驱动io输出为低。等按键抬起后自动断电。 至于按键去抖就不用说了,软件处理呗。这个大家都会了。

网友:

很好 要是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恩,没图没真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