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如何方便地算出一个矩形脉冲的占空比?

楼主:
现在要检测两组矩形脉冲, 周期大概是16.7ms。 占空比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改变。 现在要检测它们的占空比。 即要检测它们的高低电平持续时间。(误差要<0.5ms) 现在用的单片机只有下降沿触发中断, 只用笨拙的方法,查询上升沿,然后触发一个定时器,等下降沿的时候保存定时器的值。这样来检测高电平持续时间。 请问各位有什么好方法?? ; Bi: high -> 450us,low -> 100us 16us*28 ~ 16us*34 ; __ __ __ __ _ __ __ __ __ _ __ __ __ __ _ ; | | | | | ; |__| |__| |___________

网友:

定时器捕捉测脉宽,然后再用中断测周期。

网友:

以前做学习红外线码也是用捕捉的功能,但你的MCU 定时器/计数器 要支持,呵呵

网友:

直接用外部中断+定时器也可以 精度比用捕获方式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