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AT89C2051的C语言

楼主:
我需要实现一个方案:AT89C2051 电路已设置好,现在是软件3,6,7,8脚选择性电平输入,当3脚输入2个低电平2脚输出推动三级管8050,当6脚输入3个低电平2脚输出推动8050,当7脚输入4个低电平2脚输出,当8脚5个低电平2脚输出,2脚输出推动8050三级管,4个脚都不输入就什么都不做, 在此谢谢,请贴上原码,或BIN,HEX 谢谢论坛里看我求助贴的朋友

网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OUT=P3^0; sbit in1=P3^1; sbit in2=P3^2; sbit in3=P3^3; sbit in4=P3^4; uchar c1=0,c2=0,c3=0,c4=0; void wait(int c) { int a2=0,c1=0; while(c!=0){ for(;a2<100;a2++){ c1++;} c--; c1=0; a2=0; } } chang() { if(in1==0){ switch(c1) { case 0: OUT=in1;break; case 1: OUT=in1;break; case 2: OUT=in1;break; } do{}while(in1==0); c1++; } if(in2==0){ switch(c2) { case 0:OUT=in2;break; case 1:OUT=in2;break; case 2:OUT=in2;break; case 3:OUT=in2;break; } do{}while(in2==0); c2++; } if(in3==0){ switch(c2) { case 0: OUT=in3;break; case 1: OUT=in3;break; case 2: OUT=in3;break; case 3: OUT=in3;break; case 4: OUT=in3;break; } do{}while(in3==0); c3++; } if(in4==0){ switch(c2) { case 0: OUT=in3;break; case 1: OUT=in3;break; case 2: OUT=in3;break; case 3: OUT=in3;break; case 4: OUT=in3;break; case 5: OUT=in3;break; } do{}while(in4==0); c3++; } return(OUT); } SHA() { if(c1==2){c1=0; wait(50);//最后一个计数脉冲时间; OUT=!OUT; wait(50);//最后一个计数脉冲时间; } if(c2==3){c2=0; wait(50);//最后一个计数脉冲时间; OUT=!OUT; wait(50);//最后一个计数脉冲时间; } if(c3==4){c3=0; wait(50);//最后一个计数脉冲时间; OUT=!OUT; wait(50);//最后一个计数脉冲时间; } if(c4==5){c4=0; wait(50);//最后一个计数脉冲时间; OUT=!OUT; wait(50);//最后一个计数脉冲时间; } OUT=1;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chang(); OUT=1; SHA(); } } 能否在这个基础上改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