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MS320F28XX+UCD8K+HCPL-315J的两级逆变器

楼主:
1 引言 随着DSP技术发展,数字控制在逆变电源控制中的应用也日益广泛,同时PWM专用数字控制器件种类繁多。本文对适用于开关电源控制的多个控制器件的性能进行比较,着重详细介绍TI的TMS320F28XX。 逆变电源一般采用两级变换架构,即先采用隔离的DC/DC变换电路增大输入直流电压,再采用非隔离的DC/AC逆变电路输出正弦电压。为了达到高效、一体化管理,可利用单个DSP实现两个变换器的反馈控制。然而,如果同时对两个变换器进行反馈控制,但不能同时进行控制计算,必然会造成相互影响,从而影响最终的控制效果。而TI推出的UCD8K系列器件则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案。UCD8K系列器件可自主完成反馈控制,但需要数字控制器管理,并可直接与3.3 V数字I/O口连接。 另外,驱动逆变电源中的逆变桥的开关管时,必须进行隔离。传统的隔离驱动方法是脉冲变压器隔离,采用脉冲变压器电路简单,但体积大。目前随着光电耦合器速度的提高,适用于高频开关电源隔离驱动的高速光耦已经面世,如Avago公司的HCPL-315J光耦。 借助于TMS320F28XX、UCD8K系列和HCPL-315J新型器件,本文给出的逆变电源的两级变换可实现高效的闭环控制。 2 硬件设计 2.1 总体设计 逆变电路的硬件框图如图1所示,根据电源的指标要求,DC/DC变换器采用推挽拓扑,整流器为全桥整流,DC/AC变换器采用全桥逆变电路。
DC/DC变换器和DC/AC变换器的"控制一输出"连续域传递函数可简化为: 其中,RE为滤波电容的寄生串联电阻(ESR)。由于RE相对较小,因此其对极点的影响很小,因此(1)式通常可以近似为[4]: 由(2)式可知"控制一输出"传递函数是含有复极点和一个零点的系统。其中,复极点是由滤波电容和滤波电感组成的低通滤波器产生的。而零点则是 由滤波电容及其ESR引起的。通常零点的频率高于极点的位置。 根据功率级的传递函数,利用Matlab的SISOTOOL工具就可设计校正补偿函数。 2.2 DSP控制器的选择 表1列出了目前适用于PWM数字控制的主要器件,通过对性能指标的比较可以看出。TI的TMS320F28XX是目前性能较优异的PWM控制器件。TMS320F28XX系列DSP是24XX系列的升级版。其主要改进在于:主频由40 MHz提高到100MHz以上,运算数据位由16位提高到32位,A/D转换速度也提高了近一个数量级,大大提高了PWM控制性能。特别是从280X系列已采用MicroEdgePositioning(MEP)技术实现高分辨的PWM(HRPWM)功能。TMS320F2808具有4路的HRPWM。而TMS320F28044的所有16路PWM输出都具有HRPWM功能。常规的数字PWM(如TMS320F2812),当DSP主频为100 MHz时,可实现200kHz的PWM输出,计数器有效位仅为9位,分辨率为0.2%,难以满足高精度要求,而采用MEP技术的HRPWM却极大提高输出脉宽的分辨率,如表2所示。HRPWM可以达到14.8的有效位数和0.004%的分辨率,分辨率提高50倍。同时,TMS320F280X系列精简了引脚,从TMS320F2812的176个引脚缩减到TMS320F280X系列的100个引脚,大大减小了印刷板面积。
2.3 UCD8K的应用 UCD8K是TI专为采用微处理器或者DSP数字管理模拟脉宽调制器件进行数字管理而设计的。UCD8220和UCD8620是适用于双端推挽输出的PWM控制器件。UCD8220与UCD8620 唯一区别是UCD8620具有110 V高压启动电路,可由48 V的通信电源直接启动。 逆变电源采用两级变换架构,前一级为隔离的DC/DC变换器,用于提高输入直流电压;后一级为非隔离的DC/AC逆变电路。由于前一级对最后的输出影响较小,因此采用UCD8220或UCD8620控制,稳定电压输出的反馈控制是由UCD8220自主实现的,而DSP仅仅参与部分管理功能,这样。DSP有足够的CPU时间处理后一级的逆变反馈控制。避免同时控制两路反馈电路引起冲突。UCD8220的典型应用如图2所示,而传统的模拟控制推挽电路采用UC1846,典型电路如图3所示,通过比较两者主要区别为:
(1)时钟不同。UC1846采用RC振荡电路产生时钟,时钟频率即为开关频率,通过不同的RC值调整开关频率和死区时间。UCD8220的时钟由数字控制器给出,该时钟的低电平时间为开关输出的死区时间。 (2)UCD8220具有3.3 V兼容的I/O接口。如:时钟输入、过流标志输出、最高电流设定。 (3)UC1846具有5.1 V/30 mA的基准输出,用于设定反馈信号比较的基准和分压后可用于过流信号设定。而UCD8220则具有3.3 V/10 mA的基准输出,可用于电流型控制的斜坡补偿,同时也可作为数字控制器件的电源。 (4)UC1846具有专门的关断输出引脚(16引脚),当该引脚输入电平超过350 mV,关断PWM。输出:而UCD8220则无专门的关断输出引脚,只要数字控制给出的时钟信号始终为低电平,就可关断PWM输出。 (5)UC1846电流反馈是双端输入,电压反馈的误差放大器正负输入和补偿端都留有输入引脚,UCD8220则简化了输入,电压和电流反馈都只采用一只输入引脚,大大简化了外围电路。 2.4 光耦驱动器件的应用 传统开关电源的隔离驱动方法是采用脉冲变压器,脉冲变压器的突出问题是体积大,使控制电路印刷板的设计难度增加,同时脉冲变压器的漏感难以消除,影响输出脉冲的边沿陡度,同时其绕组的寄生参数的存在会导致在脉冲的边沿产生振荡,不利于功率管工作。另外,脉冲变压器共模抑制较低,而采用光电耦合则不存在这些问题。目前随着光耦速度的提高,使得采用光电耦合用于功率器件的隔离驱动成为可能。著名的Avago技术公司(原属安捷伦公司)推出了一系列适用于IGBT和MOS-FET的光耦隔离驱动集成电路。输出驱动电流最大可达2A,如HCPL-3120。而光耦HCPL-316J在实现隔离驱动的同时还实现隔离故障检测。该光耦通过内部集成的第二个反向传输光耦,监视开关管是否过流损坏,其输出可直接与TTL电平控制器相连。对于桥式电路采用双驱动器的器件,如本设计采用的HCPL-315J。HCPL-315J的内部结构如图4所示。
HCPL-315J的主要特性:在VCM=1500 V时共模抑制比为15 kV/μs;工作电压范围为15 V~30V;双通道的隔离电压为l 500 Vrms/分钟:具有UVLO保护功能;最大输出驱动电流为0.6 A;外形尺寸为10.36mm×10.31mm×3.51mm,光耦驱动器的体积比脉冲变压器体积小很多,仅仅是传统隔离变压器的几十分之一。但是光耦驱动的代价是必须提供被驱动电路共地的辅助电源(通常为15V)。HCPL-315J驱动桥式变换的应用电路如图5所示。
数字控制器输出的PWM信号经过集电极开路输出的7407驱动光耦的发光二极管,由于输出桥臂的上下两个开关管是交替导通,因此可以采用图5所示的自举电路,只采用一路+15 V辅助电源实现两路不共地的光耦供电。 3实验研究 设计电路的主要指标:输入电压28 V±4 V直流;逆变输出电压为115 V±2%:逆变输出频率为400 Hz±1%;输出波形总畸变率(THD)≤3%(带线性负载时);单模块输出500 VA。电路设计参数为: (1)DC/DC变换器 开关管选用100 V/100 A的MOSFET:整流二极管选用500 V/6 A的快恢复二极管;输出滤波电路的参数为L=141μH,C=470μF。 (2)DC/AC变换器 开关管选用500 V/20 A的MOSFET:输出滤波电路L=1.2mH,C=1μF。 实验波形如图6所示,上方的波形为输出电压波形,采用10:1的探头测量,因此实际的显示尺度为100V/格;下方波形为输出电流的波形,尺度为2.5A/格。满载时THD=1.9%,在输入电压在22 V~32 V范围内变化,以负载在150VA~500 VA内变化进行测量,输出电压的变化在1.48%以内,THD的最大值即为满载输出值。因此设计完全满足指标要求。
由于DC/AC变换器的反馈检测和驱动电路的部分辅助电源采用DC/DC变换器的变压器的绕组输出实现,因此,在输入电压低于22V时,仅控制前级DC/DC变换器工作,直到输入电压达到22V时后级DC/AC变换器才开始软启动。这样可以保证DC/AC变换器可靠工作。实验表明在满载时输入电压在22 V~32V时,都可以输出稳定的电压波形。 由于采用数字控制,输出电压的频率相当稳定。 4 结束语 本文以TMS320F28XX、UCD8K系列和HCPL-315J为核心设计了数字控制两级DC/AC逆变电源,详细介绍了所选器件的特点以及应用。实验结果表明该设计方案具有良好的性能。

网友:

xiexie le

网友:

收录到资源整理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