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这个延时函数在8M的晶振时,是延时0.125us吧

楼主(2007-12-21):
下面的这个延时函数在8M的晶振时,是延时0.125us吧
void delay_1us(void) //1us延时函数 { asm("nop"); }
延时
void

网友A:
调用和返回时间算了没有

楼主:
为什么很多人在不同的晶振里都用这一个函数来延时1us? 还有nus的延时函数,在baidu上一搜索,很多都是下面这样的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N u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asm("nop"); }

网友:
晶振不同,那个N就不一样,呵呵,LZ的延时在8MHz时,一个NOP就是1.5us了,再加上返回指令"RET"的时间,呵呵算算看~~~~~~~ 一个NOP的延时是:1/{?MHz(注:晶振的频率)/12}=????us 如8MHz晶振:1/(8/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