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关于24c02和24c02n 的区别?

楼主:
我手里有一个atmel 410 24c02n 请问这种型号 和普通的 24c02 有什么区别吗?? 另外,我把写进的数据 读出后, 都是255。这能是什么问题那?? 硬件脚 应该没有问题, scl sda 加了 4.7k 上拉电阻。wp a0 a1 a2 没接。5v电源。 写进去看不出错误,程序执行也顺利。但是读出后 就是不正常,请问 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那??

网友:

现在已经全部接地了。发现怎么读 都没有问题。 但是就是 写不进去了。不知道何时写进去的一个值,反复的读,改动内容以后,一直出现原来的。 就是写不进去了阿。

网友:

弄了 两天了,就是不行啊。问题可能在哪里那? 各位使用过的24c02,都是什么型号?出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写进的数据后,再读必须等600US以上,600us以下就会出错。

网友:

我是连续写8个数据,每个之间 停 一秒 。然后 写完八个,发送完 结束信号后,在停1秒。这样时间问题应该能排除了吧。 我又 试验了以下; 发现 数据接受 寄存器 在任何时候读 都是 255;既都是0xff; 但是在 检测 接受寄存器满标志的时候,却能检测到。 while(如果是没受到) 就循环。 能说明 它收到了数据??? 可是数据接收寄存器的 复位初始值 应该是0 ;我在什么也没有 动的前提下,读 该寄存器。发现也是0xff。 这有是怎么回事哪?? 真是搞不懂了

网友:

多谢 各位;我试验了 很长时间。 突然间 不知道 那一次,写成功了,以后 读 数 一直正常。 可是现在 怎么写也写不进去了。表现就是 没有写进去,读出来的还是原来 不知道那一次存进去的 数字。 看样子 前一段时间,就是 写 除了问题。现在读 非常的正常。 可是写 就是不行啊。当初写进去的 程序状态 我已经不记得了。 我是欲哭无泪啊。 这样看来,硬件应该是 没有问题吧,所差的问题就是 软件写 的部分,我哪里没有考虑到那??? 我现在是 一次写八个,然后 发一个 结束信号。延时都加的足够长了。 在读取数字。 到底怎么回事啊!!!!!!!!!!!!!

网友:

wp a0 a1 a2接地呀!wp是写保护,在写之前一定要为0,A0,A1,A2,为地址码,IIC上一个EEPROM的话最好全为0

网友:

读出255,是全1,如果确认读没错,那应该没写进去,芯片什么都不写里面是全1的。scl要加上拉?我用24系列的没加只是sda加了1k上拉。你读写地址正确?没用过2402N这样的芯片

网友:

我肯定读的应该正确,都是付给 0x00; 另外老兄说的 scl 不需要上拉电阻吗?? 另外 我加的是4.7k 的电阻,会是这个问题吗?? 请问你的scl 不加上拉 没有问题吗?? 这种开漏引脚不是都需要加上拉的吗??请指正,谢谢了

网友:

多谢老兄,我的mcu芯片说明上写着,我所连接的两个脚 本事就是 开漏输出。原话是“如果这两个引脚被设置为通用输出引脚,则需要外接 上拉电阻。” 这句的意思是不是 说明:如果我用 24c02 就不用再另外加 上拉电阻了??

网友:

4.7K太大了,搞个5.1k吧,还有EEPROM读写比较慢(相对于AVR),注意时序,还有你说的是否上拉,实验一下嘛

网友:

楼上老兄说的是 加个5.1k的?? 上拉我试验了,不加是不行的。

网友:

在我改动线路以后 又出现了 一次 写入成功。 随后又不能了。 我又改动一下 线路 又出现了一次成功。 随后又不行了。 。。。。。。。。。。。。。 就这样反复了多次,程序基本没有动,就是动线路,而且基本不确定 是动那个,每次好用就一次 再换一个数字程序 就不行了,就是不能重复。。。。。。 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基本可以判断是 硬件的 故障了???

网友:

具体的改动过的:电源线,a0--2 地线,wp ,外接的 4.7k 电阻。都改动过, 但是 只好用一次,第二次都不行。 现在有几个问题想请帮忙: 1。电源5v 加滤波电容有用没有?如果需要,加多大的合适? 2。a0--2,wp 是否应该分配一些固定的引脚 以便能加 确定的 高低电平?? 24c02的引脚 除了 那两个scl sda 外加电阻外,别的是不是就都不需要外加什么东西了???? 恳请指正!!!

网友:

注意WP脚,它接到VCC时,所有的内容都被写保护(只能读)。当WP脚接VSS或悬空时,允许器件进行正常的读/写操作。 你再仔细看一下它的手册看看~~~~ 再附上一个实例:

网友:
凑个热闹。

网友:

努力回帖,挣钱下载!

网友:

没有写进去吧。
努力回帖,挣钱下载!

网友:
不知道你,连续写入的时候有没有给应答?另外我在纠结24C02A与24C02N的区别!求指教!

网友:
我的能写入也能读出,但是只能分开来;立即写入读不出来,加了延时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