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汽车 12V 电源对 AVR 供电的电路设计

楼主:
各位大侠,如果要用汽车的 12V 电源对 AVR 系统供电,电源部分要注意什么问题? 欢迎任意的回答。

网友:

我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 有些说汽车上不宜用 7805, 可以用 LM2576.

网友:

12V电源使用7805,在电流稍大的情况下就会使7805发热严重,而且其中7V的功率完全变成热量浪费掉了,很不合适。 如果体积要求不是十分的严格,电流也不是很大,可以使用34063,优点是比较便宜,缺点是外部元件稍多,且元件参数需仔细计算(网上有专门的34063计算器,不过算出来的数值都不是标准的电阻电容了)。 如果体积要求不是十分的严格,电流较大的话,可以使用LM2576,优点是效率较高,负载不是很大的话基本不发热;缺点是电流纹波较大,所需电容电感体积较大。如对电流纹波有较高要求的话,可以在输出极再加一级LC滤波,这样处理后的纹波就比较小了,一般只有几个到十几个mV。 如果不想背大大的电感电容的话,可以使用LM2596,他的开关频率更高,所需的电感电容都比较小。 如果对EMI的要求比较高的话,上述IC都要加屏蔽措施,或者干脆选用现成的DC—DC模块,像金升阳的一些,同时实现了隔离的作用。

网友:

7805没问题的....注意在前后要几个大点的电容.AVR单片机的RESET脚\VCC和GND之间加104的电容.......

网友:

如果使用的功率不大的话,如果散热条件良好的话,如果对效率没有要求的话,如果不在乎比有效功率还要高的散耗功率的话,7805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功率不大的话是没问题的,不过气车在启动时电好像会掉一下,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了,要对掉电这一项做好心里准备,别打一打火就死机了掉数据什么的。

网友:

据我们统计,在一些车况不是太好(主要是电瓶内阻大)的载重车辆上(电瓶电压为24V),启动打火时的电瓶电压最低会被拉低至4V,时间持续3-4s。对于普通车辆的12V电瓶的情况不是很清楚,想来如果车况不好的话,也会如此吧。

网友:

学到东西了 谢谢

网友:

7805前加个电阻;功率大一些,

网友:

应该根据工作电流选择器件吧,小电流的用7805应该可以,如果是柴油车,电源系统是24V的,千万不要用7805,MC34063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最好加上一个TV管或压敏变阻,因为点火、熄火瞬间电压可能很高,主要是汽车音响等设备的电容非常大,瞬间放电电压非常大,至于使用什么稳压器都没有多大关系,主要是要考虑功耗的问题,如果可能,可以使用开关电源芯片(对高频容易产生干扰),这样就不会浪费很大的功耗,如果整个功耗不是很大,采用哪一个DC-DC稳压没有太大区别,

网友:

谢谢! 我给一个朋友做了个时钟,他想放到汽车上用,功率应该很小,显示器采用蓝色数码管,如下:

网友:

不知道楼上atommann在哪里找到时钟用的蓝色数码管的?一直想买,可是没有发现哪里有。只能找到普通的绿色数码管(我不喜欢红色数码管),而且我做的时钟只有一个点在跳动,感觉都不像时钟

网友:

哦,原来楼主是给数字钟做电源用的。 如果你的钟带有实时时钟芯片,而且已经上了备用电源的话,可以使用普通的7805之类的,但这样会比较费电,因为7805有压降的存在,它只是个稳压的IC,有一部分功耗浪费掉。 如果不带实时时钟芯片的话,开关型的DC-DC是不二之选,因为在车子启动的瞬间电池的电压会下降很大,如果不使用开关电源,单片机可能会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