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DDSAD9850

楼主:
基于DDS技术的任意波形发生器的设计,DDS芯片选用AD9850!请高手指点小弟一下!!

网友:

这个我做过,需要指点什么?

网友:

设计电路 和设计报告有没?

网友:

:P 现在的小孩子越来越不像话了。。 连报告都开始要了。

网友:

我的ad9850就是出不来波形,不知怎么回事,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具体电路是按datasheet中的电路接的吗,有差模输出还是直接21号引脚接个电阻啊,请指教,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

呵呵,一代不如一代啊! 设计电路,Datasheet上不是有参考电路吗?一个新的芯片出现,谁不是先按Datasheet上来设计电路啊?然后才有改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