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显示器接到视频信号要什么电路

楼主:
我想把机顶盒的信号接到显示器上来看电视,不知道要怎么接,有哪位高手知道吗

网友:

安个电视卡,把机顶盒的同轴电缆输出(不是那三色线)接卡上。

网友:

当然也有那种外置的电视盒,都可以

网友:

总的来说就是要加一个AV转VGA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