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关于变压器放大的问题

楼主:
回家了

网友:

你把放大后的信号又反馈回去,可能会发生自激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变压器的同名端(正反相)问题.你把它的两个输出调过来看看~~~~

网友:

1.我试过调整变压器了,不行 2.如果不反馈我怎么能得到稳定输出呢

网友:

没高手!!!:(

网友:
什么变鸭器?

铁芯的?磁芯的?是不是在你需要放大的信号频率范围内可用的?是不是信号根本就没耦合过去?

网友:

频率只有50Hz而已,我换了个使用过的变压器还是不行哦

网友:
建议测几点波形看看,应该很容易找到问题

1、U1的输出; 2、变压器初级线圈两端; 3、变压器次级线圈两端; 不管变压器用没用过,基本参数还是应该要知道的。 “无变压器时正常”意味着初、次级圈数比为1:1?

网友:

1 你的负电源画的不对吧。 2.你的反馈点怎么敢接到变压器的次级?反馈点接到原位置试试。 3.负载特性变了,有怎样的差别你没有说明白。当变化较大时,原设计参数是要变化的。 3.高手不高手的,在这里无偿邦你思考都是值得尊敬的。技术不是搬土块,这么复杂的电路,而你的表述有有限,分析起来不是简单的事情。我们做技术的都不尊敬技术,怎么让社会尊敬?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变压器的绕组不符合要求,我以前定做的变压器不能升压,就是变压器的绕组不行,定做的也有问题的。所以你要看看这块的资料,我只是提供一个参考,不一定对,不要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