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片机实现极简单的测温电路

楼主:
单片机在电子产品中的应用已经越来越广泛,在很多的电子产品中也用到了温度检测和温度控制,但那些温度检测与控制电路通常较复杂,成本也高,本文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利用单片机多余I/O口实现的温度检测电路,该电路非常简单,且易于实现,并且适用于几乎所有类型的单片机。其电路如下图所示:
图中:   P1.0、P1.1和P1.2是单片机的3个I/O脚;   RK为100k的精密电阻;   RT为100K-精度为1%的热敏电阻;   R1为100Ω的普通电阻;   C1为0.1μ的瓷介电容。   其工作原理为:   1.先将P1.0、P1.1、P1.2都设为低电平输出,使C1放电至放完。   2.将P1.1、P1.2设置为输入状态,P1.0设为高电平输出,通过RK电阻对C1充电,单片机内部计时器清零并开始计时,检测P1.2口状态,当P1.2口检测为高电平时,即C1上的电压达到单片机高电平输入的门嵌电压时,单片机计时器记录
下从开始充电到P1.2口转变为高电平的时间T1。   3.将P1.0、P1.1、P1.2都设为低电平输出,使C1放电至放完。   再将P1.0、P1.2设置为输入状态,P1.1设为高电平输出,通过RT电阻对C1充电,单片机内部计时器清零并开始计时,检测P1.2口状态,当P1.2口检测为高电平时,单片机计时器记录下从开始充电到P1.2口转变为高电平的时间T2。 从电容的电压公式:  可以得到:T1/RK=T2/RT,即 RT=T2×RK/T1 。通过单片机计算得到热敏电阻RT的阻值。并通过查表法可以得到温度值。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该测温电路的误差来源于这几个方面:单片机的定时器精度,RK电阻的精度,热敏电阻RT的精度,而与单片机的输出电压值、门嵌电压值、电容精度无关。因此,适当选取热敏电阻和精密电阻的精度,单片机的工作频率够高,就可以得到较好的测温精度。 当单片机选用4M工作频率,RK、RT均为1%精度的电阻时,温度误差可以做到小于1℃。 如果P1.2具有外部上升沿中断的功能,程序可以更简单,效果更好。单片机工作的程序流程图如下:

网友:

精度高不 这是个问题

网友:

这个精度太烂! 胡闹! 哪里能用到呢?:'(

网友:

对啊,应该不好实现,因为单片机的高电平在每各端口不一定那么确定, 精度取决于单片机高电平标准以及稳定度

网友:
电容充电是指数的,不好计算啊~~~

计算起来是个问题

网友:

一是精度问题,这个东西我们有做过,精度并不如你说的那么好,能达到1℃就不错了,小于1℃——难! 二是很多单片机都不能用,大家都学51,普通51就不太合适用这个,最好有个前提条件,I/O最好具有推挽输出功能,充电才够好。Rt,Rk改成10k规格的吧。好象比较多一点。 TO4F:在小家电中用的比较多,精度基本满足要求; TO5F:所以最好I/O口有推挽功能,能输出大电流; TO6F:这个和电容没有关系,电容在计算中被消去了,只和Rt,Rk以及你计时的精度有关系。

网友:

经常见到这个用法,但我想问一下LS的,你们做的最高一般量到多高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