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分
呱呱

楼主(2007-12-25):
电水壶自动断电控制器
该装置的电路工作原理见图8。先在电水壶上用环氧树脂沾牢一只片状正温度系数的开关型热敏电阻RQ
。将
RQ
的两端接到
LSE
的①、②脚,将水壶插入电源插座
CZO
中,揿下电源开关
S
,此时由于电水壶中的水温较低,
RQ
的阻值较小(<
50K
),故
LSE
的④脚输出高电平,继电器
J
立即吸合,常开触点
j
闭合,电水壶通电工作。松开手后,继电器
J
触点自保。一旦水沸腾(
℃),
RQ
的阻值阶跃上升,远大于
50K
,相当于
LSE
的①、②脚回路断开,故
LSE
的④脚输出低电平,
J
释放,其触点
j
断开,彻底切断了电水壶的电源,使主人烧水后外出无后顾之忧。其中
RQ
应选用正温度系数的开关型热敏电阻,其居里点为
℃。
水壶
工作原理

网友A(2008-04-02):
回复:电水壶自动断电控制器
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