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点间温度控制

楼主:
1.实验任务   用可调电阻调节电压值作为模拟温度的输入量,当温度低于30℃时,发出长嘀报警声和光报警,当温度高于60℃时,发出短嘀报警声和光报警。测量的温度范围在0-99℃。 2.电路原理图                 图4.29.1 3.系统板上硬件连线 a)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1.0-P1.7与“动态数码显示”区域中的ABCDEFGH端口用8芯排线连接。 b)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2.0-P2.7与“动态数码显示”区域中的S1S2S3S4S5S6S7S8端口用8芯排线连接。 c)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0与“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ST端子用导线相连接。 d)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1与“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OE端子用导线相连接。 e)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2与“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EOC端子用导线相连接。 f)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3与“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CLK端子用导线相连接。 g)把“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A2A1A0端子用导线连接到“电源模块”区域中的GND端子上。 h)把“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IN0端子用导线连接到“三路可调电压模块”区域中的VR1端子上。 i)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0.0-P0.7用8芯排线连接到“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D0D1D2D3D4D5D6D7端子上。 j)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6、P3.7用导线分别连接到“八路发光二极管指示模块”区域中的L1、L2上。 k)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5用导线连接到“音频放大模块”区域中的SPK IN端口上。 l)把“音频放大模块“区域中的SPK OUT插入音频喇叭。 4.汇编源程序 (略) 5.C语言源程序 #include unsigned char code dispbitcode[]={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unsigned char dispbuf[8]={10,10,10,10,10,10,0,0}; unsigned char dispcount; unsigned char getdata;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char i; sbit ST=P3^0; sbit OE=P3^1; sbit EOC=P3^2; sbit CLK=P3^3; sbit LED1=P3^6; sbit LED2=P3^7; sbit SPK=P3^5; bit lowflag; bit highflag; unsigned int cnta; unsigned int cntb; bit alarmflag; void main(void) { ST=0; OE=0; TMOD=0x12; TH0=0x216; TL0=0x216; TH1=(65536-500)/256; TL1=(65536-500)%6; TR1=1; TR0=1; ET0=1; ET1=1; EA=1; ST=1; ST=0; while(1) { if((lowflag==1) &&(highflag==0)) { LED1=0; LED2=1; } else if((highflag==1) && (lowflag==0)) { LED1=1; LED2=0; } else { LED1=1; LED2=1;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CLK=~CLK; } void 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 TH1=(65536-500)/256; TL1=(65536-500)%6; if(EOC==1) { OE=1; getdata=P0; OE=0; temp=getdata*25; temp=temp/64; i=6; dispbuf[0]=10; dispbuf[1]=10; dispbuf[2]=10; dispbuf[3]=10; dispbuf[4]=10; dispbuf[5]=10; dispbuf[6]=0; dispbuf[7]=0; while(temp/10)   { dispbuf=temp; temp=temp/10; i++; } dispbuf=temp; if(getdata<77) { lowflag=1; highflag=0; } else if(getdata>153) { lowflag=0; highflag=1; } else { lowflag=0; highflag=0; } ST=1; ST=0; } P1=dispcode[dispbuf[dispcount]]; P2=dispbitcode[dispcount]; dispcount++; if(dispcount==8) { dispcount=0; } if((lowflag==1) && (highflag==0)) { cnta++; if(cnta==800) { cnta=0; alarmflag=~alarmflag; } if(alarmflag==1) { SPK=~SPK; } } else if((lowflag==0) && (highflag==1)) { cntb++; if(cntb==400) { cntb=0; alarmflag=~alarmflag; } if(alarmflag==1) { SPK=~SPK; } } else { alarmflag=0; cnta=0; cntb=0; } }

网友: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