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压表

楼主:
1.实验任务   利用单片机AT89S51与ADC0809设计一个数字电压表,能够测量0-5V之间的直流电压值,四位数码显示,但要求使用的元器件数目最少。 2.电路原理图                  图1.28.1 3.系统板上硬件连线 a)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1.0-P1.7与“动态数码显示”区域中的ABCDEFGH端口用8芯排线连接。 b)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2.0-P2.7与“动态数码显示”区域中的S1S2S3S4S5S6S7S8端口用8芯排线连接。 c)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0与“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ST端子用导线相连接。 d)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1与“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OE端子用导线相连接。 e)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2与“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EOC端子用导线相连接。 f)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3与“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CLK端子用导线相连接。 g)把“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A2A1A0端子用导线连接到“电源模块”区域中的GND端子上。 h)把“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IN0端子用导线连接到“三路可调电压模块”区域中的VR1端子上。 i)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0.0-P0.7用8芯排线连接到“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D0D1D2D3D4D5D6D7端子上。 4.程序设计内容   1、由于ADC0809在进行A/D转换时需要有CLK信号,而此时的ADC0809的CLK是接在AT89S51单片机的P3.3端口上,也就是要求从P3.3输出CLK信号供ADC0809使用。因此产生CLK信号的方法就得用软件来产生了。   2、由于ADC0809的参考电压VREF=VCC,所以转换之后的数据要经过数据处理,在数码管上显示出电压值。实际显示的电压值 (D/256*VREF) 5.汇编源程序 (略) 6.C语言源程序 #include unsigned char code dispbitcode[]={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unsigned char dispbuf[8]={10,10,10,10,0,0,0,0}; unsigned char dispcount; unsigned char getdata;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char i; sbit ST=P3^0; sbit OE=P3^1; sbit EOC=P3^2; sbit CLK=P3^3; void main(void) { ST=0; OE=0; ET0=1; ET1=1; EA=1; TMOD=0x12; TH0=216; TL0=216; TH1=(65536-4000)/256; TL1=(65536-4000)%6; TR1=1; TR0=1; ST=1; ST=0; while(1) { if(EOC==1) { OE=1; getdata=P0; OE=0; temp=getdata*235; temp=temp/128; i=5; dispbuf[0]=10; dispbuf[1]=10; dispbuf[2]=10; dispbuf[3]=10; dispbuf[4]=10; dispbuf[5]=0; dispbuf[6]=0; dispbuf[7]=0; while(temp/10) { dispbuf=temp; temp=temp/10; i++; } dispbuf=temp; ST=1; ST=0;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CLK=~CLK; } void 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 TH1=(65536-4000)/256; TL1=(65536-4000)%6; P1=dispcode[dispbuf[dispcount]]; P2=dispbitcode[dispcount]; if(dispcount==7) { P1=P1 | 0x80; } dispcount++; if(dispcount==8) { dispcount=0; } }

网友:

这个我们单片机课刚学过,顶一下

网友:
是的法人 发帖是的

网友:
正想用0809实验一下,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