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卫式防盗提包制作方法

楼主:
为了满足人们外出时随身携带提包防盗的要求,具有防盗报警功能的提包应运而生。然而,功能较完善的防盗提包,价格昂贵,结构又较复杂,难以被人们接受;而功能简单的防盗提包,虽价格便宜,但实用性又差,这样,便导致具有防盗报警功能的提包不能得到推广普及。 字串9 为此,我们设计试验了《自卫式防盗提包》。它的特点是:当他人因腾位置而挪动此提包时或误拿又放下,提包不报警不产生高压电;如果提包被盗贼拎走,只要走出一定距离(也就是超过一定时间),该提包立即报警,并在提手上产生高压力,迫使盗贼将提包丢下;另外,当有人企图不动提包而打开提包拉锁或锁具,乘主人不注意或睡熟之际窃取包内的贵重物品时,只要盗贼的手触及金属拉锁或尼龙拉链上的锁具或提包上的锁具时,防盗提包立即报警,相关部位产生高压电,使盗贼无从下手。有了上述功能,提包被盗或包内的东西被窃的可能,将减少到最低限度。
字串3 1.电路工作原理 字串2 自卫式防盗提包的电路图,如图7-1所示,它是由触摸开关电路、音频声响电路、延时开关电路和高压产生电路几部分组成。其中,音频声响电路和高压产生电路,是防盗装置共同电路。 字串1

网友:

电路弄的太复杂?6V电源还要带个继电器?不知道你那个包包有多大?高压产生电路用一个三极管即可?报警电路用音乐片即可?光敏电阻在这可以派上用途!电路可以大幅简化?供您参考!

网友:

报警电路用音乐片+压电陶瓷片是可行的,关键是加三极管和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