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E555制作电风扇周波调速电路

楼主:
电路中NE555接成占空比可调的方波发生器。在NE555的3脚输出高电平期间,过零通断型光电耦合器MOC3061初级得到约10mA正向工作电流,使内部硅化镓红外线发射二极管发射红外光,将过零检测器中光敏双向开关于市电过零时导通,接通电风扇电机电源,风扇运转送风。在NE555的3脚输出低电平期间,双向开关关断,风扇停转。
MOC3061本身具有一定驱动能力,可不加功率驱动元件而直接利用MOC3061的内部双向开关来控制电风扇电机的运转。RW为占空比调节电位器,亦即电风扇单位时间内(本电路数据约为20秒)送风时间的调节,改变C2的取值或RW的取值可改变控制周期。 图2电路为MOC3061的典型功率扩展电路,在控制功率较大的电机时,应考虑使用功率扩展电路。制作时,可参考图示参数选择器件。由于电源采用电容压降方式,在测试过程中人体不能直接触摸电路板。

网友:

小弟是个菜鸟,请楼主指教一下,上边的图里面没有看到交流转换成直流啊

网友:

用这样一个电路去驱动电感性负载恐怕有很大的问题?除了风扇要发出噪音外!感性负载所产生反电势从电路上根本就没有保护措施?!使电路的可靠性大大下降?仅供参考

网友:

嗯,楼上说的有道理哦,

网友:
是哦   脉冲电压是不能带感性负载的   可能会烧机

网友:
脉冲电压是不能带感性负载的   可能会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