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高效电动车电瓶修复器

楼主:
同事花80元在市场购得一款电动车蓄电池修复器,经使用效果并不明显。我剖析了一下其电路构成,发现其修复用高压高频脉冲靠震荡电路及自感升压线圈来实现。因频率的限制自感升压线圈不可能做的很大,但对于内阻及小的蓄电池来讲,其静态下可产生的高压脉冲加在蓄电池上后其幅值变得很低。所以对电池的修复效果不明显。 我查阅并论证了电瓶修复基础原理的正确性后,自设计了一款用变压器调压、555电路构成的可调脉宽震荡器驱动CMOS管的高性能修复器。彻底克服了自感升压线圈电路的缺陷,经使用效果很好。一般使用了近3年的旧电瓶修复一天即可见效,修复3天即可恢复额定容量的70%以上(极板损坏的电瓶不可修复)。 本电路可修复充电两用。修复用变压器采用多抽头变压器,以适合不同电压的电瓶。从3v36v电瓶均可修复。必须注意的是,修复电瓶时所选用电压档是电瓶电压的两倍。如修复12v电瓶选择24v变压器档,修复36v电瓶选择60v变压器档,但脉宽电位器必须调整到最小状态(即电流为最小状态)。充电时可选择相同电压档位变压器,适当调整脉宽电位器使电流为合适的充电电流。 本电路简单适于自制,电流表采用 5A量程,分流器可用1平方毫米漆包线自己缠绕,其所需长短靠万用表配合测量实际电流与表头摆动位置确定。 电路原理如下(本电路仅适于修复铅酸及镍氢蓄电池)。

网友:


网友:

电路是非常的简洁!效果有待证实!谢谢分享!

网友:

我正想换电瓶呢.修复时的电流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很牛!!!很牛!!!很牛!!!

很牛!!!很牛!!!很牛!!!

网友:

怎么不见有线路图啊

网友:
必须重申:

必须重申:
修复用高压高频脉冲,有一定的 效果!但是 必须配合 电解液  更换并且 调节 准确。
缺一不可

网友:
怎么不见有线路图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VERY VERY GOOD

网友:
怎么不见有线路图啊

网友:
只论效果,电路图在哪儿?

网友:
修复电瓶,关键还要看内部的液体含量,以及电解液的比重。多数时候还要适当添加蒸馏水和稀释的硫酸。我用“二锅头”代替过蒸馏水,效果不错。

网友:
好东西,看不到线路图

好东西,看不到线路图

网友:
谢谢楼主,我看不到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