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PIC简易编程器

楼主:
和大家分享一个适合业余制作的编程器。我们把它看成一个简易的JDM。这个小装置我一次制作成功,可以写16F***系列的PIC单片机。 经过测试,在IC-PROG(我用的最新的E版,操作系统是WINXP和WIN2003)下烧录成功,在FENG3的PROG4U下也烧录成功。 注意PIC单片机需要较高的编程电压,笔记本和部分台机的232口如果达不到,有可能不成功。 我家里的主机,是七彩虹的主板自己拼的。单位的是联想商用机。这两台电脑的232口都可以很好和这个编程器配搭。 一点小经验,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三极管可以用常见的NPN管。 我用的是D667。9014和1815应该可直接替换用。

网友:

这玩意儿不稳定,玩玩还可以,支持DIY。

网友:

我家的本本不能玩,串口供电不足。

网友:

IC是什么型号?

网友:

IC 是要被编程的pic芯片

网友:

这个编程器大多数没有成功的人都是犯了习惯性错误,就是串口5脚本是地,于是很多人都将其与PIC芯片的地相连,但是在这里恰好作为电源+12V来利用的,因为作者巧妙的利用了串口电平为-12V,反过来利用为+电压

网友:

是什么IC啊,MAX232吗?

网友:

不需要电平转换吗?........:P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分享,怎么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