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分
呱呱

楼主(2007-12-28):
电工学(电子技术)试题库试卷
一、单项选择题:在下列各题中,将唯一正确的答案代码填入括号内 (本大题分13小题,每小题2分,共26分)
1、(本小题2分)
二极管的死区电压随环境温度的升高而( )。 a) 增 大 (b) 不 变 (c) 减 小
2、(本小题2分)
一接线有错误的放大电路如图所示,该电路错误之处是( )。 (a) 电 源 电 压 极 性 接 反 (b) 基 极 电 阻 RB 接 错 (c) 耦 合 电 容 C1, C2 极 性 接 错
3、(本小题2分)
分压式偏 置单管放大电路的发射极旁路电容CE因损坏而断开,则该电路的 电压放大倍数将( )。 (a) 增大 (b) 减小 (c) 不变
4、(本小题2分)
电路如图所示,电阻RE引入的反馈为( )。 (a) 串联电压负反馈 (b) 串联电流负反馈 (c) 并联电压负反馈 (d) 串联电压正反馈
5、(本小题2分)
理 想 运 算 放 大 器 的 两 个 输 入 端 的 输 入 电 流 等 于 零, 其 原 因 是( )。 (a) 同 相 端 和 反 相 端 的 输 入 电 流 相 等 而 相 位 相 反 (b) 运 放 的 差 模 输 入 电 阻 接 近 无 穷 大 (c) 运 放 的 开 环 电 压 放 大 倍 数 接 近 无 穷 大
6、(本小题2分)
运算放大器电路如图所示,欲构成反相比例运算电路,则虚线框内应连接 ( )。 (a) 电阻元件 (b) 电感元件 (c) 电容元件
7、(本小题2分)
电路如图所示,运算放大器的电源电压为 12V,稳压管的稳定电压为 8V,正向压降为 0.6 V,当输入电压 ui=-1V 时,则输出电压 uO等于 ( )。 (a) - 12 V (b) 0.7V (c) -8V
8、(本小题2分)
在单相桥式整流电路中,所用整流二极管的数 量 是( )。 (a) 一 只 (b) 四 只 (c) 二 只
9、(本小题2分)
直 流 电 源 电 路 如 图 所 示 , 用 虚 线 将 它 分 成 了 五 个 部 分, 其 中 稳 压 环 节 是 指 图中 ( )。 (a)(2) (b)(3) (c) (4) (d) ( 5 )
10、(本小题2分)
电路如图所示,该电路的名称是( )。 (a) 单 相 桥 式 整 流 电 路 (b) 单 相 全 波 整 流 电 路 (c) 单 相 半 波 整 流 电 路
11、(本小题2分)
由开关组成的逻辑电路如图所示,设开关A、B分别有如图所示为"0"和"1"两个状态,则电灯亮的逻辑式为( )。 (a) F = AB+
(b) F=
+AB (c) F=
+
12、(本小题2分)
下列逻辑式中,正确的逻辑公式是( )。 (a)
=
(b)
=
(c)
=
13、(本小题2分)
T形电阻网络D/A转换器是由( )组成。 (a) T 形 电 阻 网 络 和 集 成 运 算 放 大 器 (b) T 形 电 阻 网 络 和 触 发 器 (c) T 形 电 阻 网 络 和 振 荡 器
二、非客观题:请回答下列问题。 ( 本 大 题一共15分,每小题5分。 )
1、请简述基尔霍夫定理 请填写选项以便统计分数:() 能完全正确解答该题 大致了解解答步骤 不是很清楚解答步骤 完全不会 2、请描述反馈电路的概念,列举他们的应用。 请填写选项以便统计分数:() 能完全正确解答该题 大致了解解答步骤 不是很清楚解答步骤 完全不会 3、放大电路的频率补偿的目的是什么,有哪些方法? 请填写选项以便统计分数:() 能完全正确解答该题 大致了解解答步骤 不是很清楚解答步骤 完全不会
三、非客观题: ( 本 大 题8分 )
电 路 如 图 所 示 , 设 二 极 管 , 为 理 想 元 件, 试 计 算 电 路 中 电 流 , 的 值。
请填写选项以便统计分数:() 能完全正确解答该题 大致了解解答步骤 不是很清楚解答步骤 完全不会
四、非客观题: ( 本 大 题10分 )
逻 辑 电 路 图 及 C 脉 冲 的 波 形 如 图 所 示 , 试 画 出A 和B的 波 形 (设A 的 初 始 状 态 为"0")。
请填写选项以便统计分数:() 能完全正确解答该题 大致了解解答步骤 不是很清楚解答步骤 完全不会
选择题
电工学
如图所示
接线

网友:
回复: 电工学(电子技术)试题库试卷
五、非客观题: ( 本 大 题11分 )
整 流 滤 波 电 路 如 图 所 示, 变 压 器 副 边 电 压 有 效 值 , 负 载 电 阻 , 电 容 ,当 输 出 电 压 平 均 值 为: (1)14V; (2)12V ; (3)10V; (4)9V ; (5)4.5V 五 种 数 据 时, 分 析 哪 个 是 合 理 的? 哪 个 表 明 出 了故 障? 并 指 出 原 因。
请填写选项以便统计分数:() 能完全正确解答该题 大致了解解答步骤 不是很清楚解答步骤 完全不会
六、非客观题: ( 本 大 题15分 )
已 知 两 个 逻 辑 图 和 输 入A,B,C 的 波 形 如 图 所 示, 试 画 出 输 出 及 的 波 形。
请填写选项以便统计分数:() 能完全正确解答该题 大致了解解答步骤 不是很清楚解答步骤 完全不会
七、非客观题: ( 本 大 题15分 )
逻 辑 电 路 如 图 所 示, 试 证 明 两 图 的 逻 辑 功 能 相 同。
请填写选项以便统计分数:() 能完全正确解答该题 大致了解解答步骤 不是很清楚解答步骤 完全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