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们,红外遥控音乐插座电路的原理

楼主:
http://circuit.eeworld.com.cn/view/6656/ 这是小弟问的电路图的网址,想问下各位高手这个图各部分的工作原理和各部分的作用.谢谢了

网友:

就这个图拉!

jpg

jpg

jpg

jpg

网友:

上图,红外发射。 下图,左端,红外接手。中间是发声电路。右边是控制电路,同时又肩负起从220v处取电供系统用。

网友:
LS分析正确!

上图左边是振荡电路,频率可调;
下图用红外管接收,解调;现在一般都是一体化红外接收头,因此一般都是38K;

网友:
如果使用一体化接收头,可以参看这个datasheet

如果使用一体化接收头,可以参看这个datasheet

HS0038B - Photo Modules for PCM Remote Control Systems.pdf

红外一体化接收头,带推荐电路;比较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