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基础知识

楼主:
下面就一些UV基础知识介绍如下: 1.1、什么是紫外线辐射(Ultraviolet Rays)? 紫外线辐射是一种电磁辐射,它是不可见光,是可见紫色光以外的一段电磁辐射,紫外线的光谱范围为100-380nm,紫外线的最大天然来源为太阳光。它对地球上的生命起着重要的作用,通常按其性质的不同又细分为以下几段: ?UVA (380-315nm)为长波,主要用于工业生产,如UV固化、晒版曝光、老化实验,光改质等。 ?UVB (315-280nm)为中波 ?UVC(280-200nm)为短波,主要用于杀菌、光改质及光清洗等。 Gamma-Rays:γ射线 X-Rays:X射线 Radiowaves:无线电波 Microwaves:微波 Infra Red:红外线 Irradiation Energy:辐射能 Wave-length(nm):波长 Visible light:可见光 1.2什么叫纳米? “纳米”是英文namometer(缩写:nm)的译名,是一种度量单位,一纳米为百万分之一毫米,亦是十亿分之一米,约相当于45个原子串在一起的长度。

网友:

1.3什么是UV固化? UV固化是在特殊配方的树脂中加入光引发剂(或光敏剂),经过吸收紫外线(UV)光固化设备中的高强度紫外光后,产生活性自由基或离子基,从而引发聚合、交联和接枝反应,使树脂(UV涂料、油墨、粘合剂等)在数秒内(不等)由液态转化为固态。(此变化过程称之为“UV固化”)。 1.4UV光固化的工作原理: UV涂料经紫外光辐射后,产生化学反应,涂料中光引发剂被引发,产生游离子基或离子,这些游离基或离子与预聚体或不饱和单体中的双键起交联反应,形成单体基因,从而引发聚合,交联和接技反应,使UV涂料在数秒内(不等)由液态转化为固态。此变化过程即称之为UV固化,但此过程并未结束,其还有一个后固化过程,所以检测固化后产品的质量,需在固化后5分钟后进行。 1.5UV固化的特点:。 1、 环保(即紫外涂料经UV光照射后迅速固化,99%无溶剂挥发)。 2、 具有瞬间固化的特点(大大提高生产率效,成品效率高)。 3、 提高产品档次(固化后产品亮度好,色彩鲜艳,且保持持久不变色)。 4、 耐磨擦(固化后的产品表面亮度好,硬度大)。 5、 紫外穿透能力强(可穿透透明或半透明产品表面进行层与层间的固化)。

网友:

1.6紫外线(UV)的应用: 由于紫外线波长范围的不同,紫外光的作用也不相同,如可以用于紫外杀菌消毒、晒版、曝光、UV固化、除光刻胶、光清洗、光改质等等作用。主要用于PCB、LCD、电子、医疗、印刷等行业。 2.1衡量UV光源的标准: 蓝天特灯公司作为UV光源生产厂家,我们尤其注重紫外辐射度的测量,这样才能给客户一个衡量和界定紫外辐射度高低的标准,要求每周进行一测量,测量范围:UVA波长的辐射度,测出一个标准,当辐射度高于或低于这个标准时按图1输出能量控制调节即可,当然不容忽视的是:紫外辐射度与灯管功率、反射罩清洁度及聚光效果、距离等相关,即在测量同一组光源时每次测量的标准需一致。 2.2紫外灯的红外辐射的处理方法: 紫外线高压汞灯将40%的总功率转变为红外辐射,灯管表面温度可升到700-800℃。为了避免材质过热,紫外光固化装置中采用高功率灯和多灯系统受到重视,因此装置中一般要采取多种措施来冷却灯管、反射灯罩以及基材。在用于光固化涂料时,要设法调节好温度,一方面要避免材质过热,另一方面又要使涂层温度有所升高,升高温度有利于固化反应。现常用办法有三种,其一、风冷却,这种方法是现今应用最多的方法,成本较低;其二、水冷却,在灯管外加装水套,该方法效果好,但成本较高;其三、加装光学片,将红外辐射与固化物隔离,适用于易变形产品。

网友:

2.3紫外线的防护: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人们都知道紫外光是人体皮肤中促进维生素D合成的因素,可有效防止佝偻病。当然,其消毒杀菌作用在生活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人类的生活离不开紫外线。紫外线按波长不同分为四类:UVC(短波)、UVB(中波)、UVA(长波)及真空。不同的波长的紫外线作用也不尽相同。紫外光的优点,我们大家都很了解,但是由于不同波长紫外线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除杀菌消毒外,在工业生产制程中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种强紫外光对人体各部位的伤害也是我们不容忽视的问题,蓝天特灯公司作为专业生产紫外线UV光源的厂家,现就生产制程中如何让操作工人做好防护措施作如下说明: 1、警示措施:在生产中,应该出于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的目的,采取警示措施,在生产操作制程中,提醒操作人员,注意避免接受过量的紫外辐射的忠告。 2、预防措施:不使操作人员接受到强烈的紫外光辐射,必免让紫外光直接照射到操作人员身体上(特别是裸露的皮肤表面),工作时需佩带专业紫外防护眼镜,有必要的可穿防紫外光的工作服。 那么在生活和工作中我们应该合理的利用紫外线,但也应该不断提高紫外防护意识,必免紫外光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 以上我们简单介绍了UV的基础知识及其应用,说明了紫外线在工业和人们生活是不可缺少的。那么如何在各行业有效的应用它,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课题

网友:
谢谢楼主!我正需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