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小家电技术资料》专区

楼主:
 燃气热水器的控制电路 燃气热水器是常用的小家电。各种品牌的控制电路大同小异,现以附图的“光辉牌”燃气热水器电路进行剖析,以供读者参考。LM339是一种电源电压适应范围宽的四电压比较器。优点是两个输入端电压差大于10mv,就能使输出端电压翻转,因此该IC大量使用在燃气热水器控制电路中。电路中的比较器A1为控制产生高压点火用;A2、A3为启动电磁阀用。图中的电磁阀线圈L由两线圈串接组成。A、B之间用中0.1mm漆包线绕约4000~6000匝,B、C之间用中0.23mm漆包线绕约150-200匝。要让电磁阀开启,两部分线圈中必须同时都有电流通过;一旦启动后,其维持电流很小。当开启热水器出水阀门后,足够的水压就可使图中水压联动开关K接通,此时A1的同相输入端(11脚)因C3初始充电,其电压低于⑩脚。此时输出端(13)脚处于低电位,振荡管Q1振荡,产生高压打火。由于D3的钳位作用,A3的正相输入端⑤脚为低电位,输出端②脚也为低电位,Q3正偏导通,电磁阀线圈L中有电流通过产生吸力,但不能开启电磁阀;同时A2的同相输入端⑦脚因C2充电初始时处于低电位,因此输出端①脚为低电位,为Q2提供正偏,使Q2导通。电磁阀B、C线圈中有较大的电流.这两部分线圈产生的吸力叠加,电磁阀才能开启。一旦点火成功后,熄火保护探针因高温产生离子电流(此时打火已停止.A1输出端已为高电位,D3无钳位),因此A3的同相输入端⑤脚仍为低电位,为Q3继续导通提供保证。经过约5-6秒的高压打火时间后,c3已充足电,A1的输出端(13)脚转变为高电位,振荡打火停止,启动指示LED也熄灭。当C2充足电,A2正相输入端(7)脚为高电位时,输出端(1)脚转变为高电位,Q2截止,电磁阀线圈中只有Q3提供的;小电流来维持开启。使用过程中,若出现熄火,离子电流消失,A3的正相输入端⑤脚转变为高电位,输出端②脚为高电位,Q3截止,将电磁阀关闭,燃烧室中不会充满燃气.

网友:

美的风扇电路

网友:

全自动抽油烟机控制电路全自动抽油烟机控制电路 对电子鼻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其探测的气体可分为两类:一是烧菜做饭过程中产生的烟气,特点是温度高,对电子鼻的污染严重。二是泄漏的燃气,燃气温度低,对电子鼻污染小,但危险性极大。根据烟气和燃气的特点,可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改善电子鼻的工作状况,使其寿命延长。即对温度高、污染大的烟气改用热敏电阻检测,而温度低但危险大的燃气仍用电子鼻检测。这样,电子鼻所受的污染大大减小。 工作原理 图中气敏传感器和W1组成燃气检测电路,电源变压器输出的交流5V电压给气敏传感器加热丝加热。反相器F1、W2、热敏电阻Rt组成温度检测电路。两路检测电路输出的高电位信号分别经隔离二极管D8、D9控制由F2、F3、R2、T2、J1组成的电机控制电路。光敏电阻、W3、F4、R3、T3、J2等组成照明控制电路;IC1为音乐报警电路,由燃气检测电路控制。 功能开关K1置于“自动”位置,刚接通电源时,气敏传感器呈现的阻值较低,约数百欧姆,F2输入端呈高电平,输出低电平,F3输出高电平,T2导通,继电器J1吸合;电机运转。同时音乐报警电路IC1被触发报警,这些情况是本装置加电时的不稳定过程引起的。几十秒钟后,气敏传感器阻值上升到数十千欧,F2输入端呈低电位,电机停转,报警停止,抽油烟机进入检测状态。 当空气中泄漏的可燃气体浓度超过检测电路的设定值时,气敏传感器阻值下降,W1上电压使F2输入为高电平,电机控制电路、报警电路工作,抽油烟机排气并报警。 在烧饭做菜时,蒸汽、油烟以及燃烧废气等烟气的温度使热敏电阻阻值下降,F1输入端为低电平,输出高电平,抽油烟机运转进行排烟。当室内烟气排净后,抽油烟机自动停止运转,重新进入检测状态。 平时如室内空气清新,抽油烟机不转,则F2输出高电平,F4输出低电平,照明灯不亮。当室内烟气或燃气超标使抽油烟机运转时,都将使F2输出低电平,这时,如果室内光线充足,照明灯仍不亮。只有夜晚室内光线足够暗时,照明灯才会亮。 气敏传感器选用QM-N10,热敏电阻可用4只330Ω热敏电阻串联,其他元件见图注。 调试与安装 电路装配完毕,经检查正常后即可进行调试:取一只600ml的空矿泉水瓶,拧紧瓶盖。用注射器抽取3ml液化气注入瓶中,摇晃几分钟,此时瓶中液化气浓度为0.5%。先将W1调至最小,并将气敏传感器放入瓶中,然后慢慢调大W1至J1刚好吸合且喇叭发出报警声,将W1用油漆封固。再倒一大杯温水,水温稍高于当地最高气温,把热敏电阻放入水中,调整W2使J1刚好吸合,将W2封固。W3的调整应在光敏电阻CdS遮光时进行。 调试完毕,打开抽油烟机机外壳,将控制电路装进一塑料盒固定在机内适当位置。气敏传感器和光敏电阻安装在抽油烟机正面外壳上,此处油烟污染小。功能开关K1安装在开关板上。热敏电阻用胶粘在底面靠近墙壁5cm两风扇中间处,因为此处风速小,热空气集中,在热敏电阻和机壳之间需加绝热材料。 最后把继电器触点与抽油机手动开关作相应连接,即可投入使用。 已具有自动功能的抽油烟机,只需加装温度控制电路和照明控制电路,并更换

网友:

希贵GDS65-C型电饭锅检修两例希贵GDS65-C型电饭锅检修两例 [例1]故障现象:通电电源指示灯不亮,无法加热食品。  检 修:该型电饭锅控制电路见附图所示。经查市电和电源线正常。该电饭锅电路分两大部分,其中供电回路、加热盘及继电器RY等在锅底。控制按键、集成电路及相关指示灯在锅盖上。220V市电经安装于锅底的电源变压器TB初级,次级输出AC10V电压,整流桥整流后经稳压集成块7805稳压后输出+5V直流电压为控制电路提供工作电源。同时AC10V为继电器RY提供工作电压。正常时按下按键K3(或K1、K2)相关指示灯亮。同时触发IC3{15}脚(或{17}、{16}脚),{8}脚输出高电平,经R1(2kΩ)及锅盖/锅底间插头座{4}脚连接至三极管BG1 b极,BG1导通,继电器RY受电吸合,其常开触点RY1闭合接通电加热盘。检查稳压器输出端无+5V电压,而输入端电压为10.5V正常。拆下原稳压集成块,用同型号同规格集成块更换后恢复正常。 [例2]故障现象:通电电源灯亮,但无法煮饭。  检修:电源灯亮表明供电稳压电路正常。先用一导线短接继电器RY的常开接点,然后按正常程序通电试机发热盘EH发热正常。恢复接线,通电仔细倾听仍无继电器吸合声,表明可能为继电器损坏或无工作电源。实测集成块IC3{8}脚为高电平正常,但三极管BG1 b极电压为零。怀疑与R1相接的接插件接触不良,拔下插头另加检修延长线后测b极电压仍为零,查R1电阻已开路。用2kΩ电阻更换后,恢复正常。|

网友:

红心微电脑电饭煲电路

网友:

红外抽油烟机开关控制器

网友:

全自动洗手器 全自动洗手器的实际电路如图1所示。220V交流电源经变压器T降压、V1~V4桥式整流,C1滤波后变为9V直流电源,该电源一路供给继电器K1~K3作为工作电源,一路再经三端稳压器7231稳压后变为3V直流电供给SM9576作工作电源。该洗手器电路的核心器件为SM9576,它内部包含红外发射驱动电路和红外接收放大电路,其接收灵敏度由的容量大小决定,当C7在0.01~0.1μF之间变化时,接收距离可在5~25cm之间变化。本电路取C7为0.1μF,接收距离最大(25cm)。SM9576有三组控制输出端Q0~Q2,分别对应于12脚、7脚、8脚,Q0~Q2的输出状态由10、11脚上所接的电位决定,其输出状态见表1所列。13脚为红外发射输出端,该脚输出的红外信号经VT1功率放大后,由VD2向外发射红外信号,20脚为红外信号输入端,VD2发射的红外信号由VD1接收,经C7、R6输入至20脚,并由SM9576内部放大整形,最后用于控制Q0~Q2的输出状态。 由表1可知,在没有人洗手或无物体靠近时,Q0~Q2均为低电平,三极管VT2~VT4均于截止状态,继电器K1~K3均打开,皂液供应阀Y1、供水阀Y2及干手用的电吹风均不工作。有人洗手时,即有物体靠近时,Q0变成高电平,VT2导通,K1得电吸合,接通供水阀Y2交流电源,Y2动作,水龙头放出自来水供人们洗手,4秒后,Q1输出高电平,VT3导通,K2得电吸合,接通皂液供应阀Y1的交流电源,Y1工作2秒钟,放出2秒钟的皂液后停止。再洗手6秒后,Q2变为高电平,VT4导通,K3得电吸合,接通电吹风的交流电源,电吹风吹出热风。在正常洗手过程中,如果时间超过60秒,Q2将变低电平,电吹风停止工作,以免浪费电能。洗完手离开后,Q0、Q2均变为低电平,供水阀、电吹风均停止工作,同时Q1输出高电平,放出8秒钟的皂液在容器内以供下次使用。由以上分析可知,该洗手器集皂液供应、放水、干手于一体,可实现洗手的全自动控制。 表1 SM9576的状态选择 10、11脚电位选择 无物体靠近 物体靠近 物体停留 物体离开 Q Q Q Q 10脚 11脚 0 1 2 0 1 2 0 1 2 0 1 2 接地 接地 0 0 0 1 4s后为 2s后为0 6s后秒为1 1 0 60s后转0 0 8s后转0 0 该电路中的T采用220V/9V、5W小型交流变压器,VD2、VD1分别为普通红外发射、接收二极管,VT1~VT4均9013三极管,K1~K3可采用JRX-13F、9V小型直流继电器,Y1、Y2均采用220V小型交流电磁阀,干手器可用市售的电吹风代替。 3 安装调试 将该洗手器固定于洗手池上方,并将Y1、Y2分别接到皂液供应龙头和自来水龙头上,红外发射管VD2和红外接收管VD1应在同一直线上,并且相距应在5cm之内,以保证洗手器可靠地工作。

网友:

感应洗手器原理图,请各位参考。

网友:

全自动多用途应急灯原理图 全自动多用途应急灯原理图 F1、F2和GR、R1、R2等作为交流失电且亮光消失时的信号形成电路,F3、F4构成单稳态触发电路,C8050为控制灯亮的电子开关。 LM317等组成稳压电源,交流有电时提供整个电路的工作电压,并给电池浮充电,补充一点:K为测试开关,打到右为测试状态,由灯是否亮及是否足够亮可判断灯及电池是否正常,打到左为正常待命状态。 这是一个应急灯控制电路。LM317是稳压电路,C8050是灯的电子开关,CD4011是振荡控制电路,MG45是光亮度控制器。mg45的作用是白天停电灯也不亮,夜晚停电才亮灯,应该是家用型的停电宝。 工作原理:全自动应急灯电路由蓄电池恒压限流浮充回路和光控延时回路两部分组成。交流电压通过变压器降压,整流滤波后得到18V的直流电压,由D2、R4、12V/1.2Ah的铅酸蓄电池和LM317组成恒压、限流浮充电不间断电源,可以确保蓄电池随时处于充足电状态,12V铅酸蓄电池的浮充电压为14.4V。LM317接成恒压源,W为精密多圈可调电位器,通过调整W可以使输出端A点输出稳定的15.1V直流电压。电阻R4可以限制充电电流大小,D2可以防止市电停电后蓄电池反向放电。 R1、R2、C1、D1、F1组成交流电压检测电路,当交流电压正常时B点经过分压后电压为8伏左右,经过F1反相后输出低电平。当交流电压停电时,因为有D1隔离,所以B点电压迅速跌至0伏,经F1反相后输出高电平。 CD4011BP是COMS型四与非门集成电路,与非门工作的逻辑关系是:只有两个输入端都输入高电平时输出端才输出低电平;只要其中一个输入端输入低电平时就输出高电平。如果将两个输入端并联成一个输入端那么这个与非门等效成一个非门。门电路输入特性为:输入电压小于40%电源电压时为输入低电平;输入电压大于60%电源电压时为输入高电平。输出高电平时输出电压接近正电源电压;输出低电平时输出电压接近0伏。 图中两个与非门F3、F4和C5、R6组成单稳态延时电路,延时时间由C5和R6的数值决定,按照图中的数值延时时间在10分钟左右,当延时电路进入延时单稳态时F4输出低电平,使三极管T导通,灯泡点亮。单稳延时电路的工作条件是F2输出低电平,要使F2输出低电平那么F2的两个输入端必须都输入高电平,其中一个输入端用来监视交流电压,只有停电时才会输出高电平,另一个输入端是光控检测端。 R3、GR、C4和R5组成光控检测电路,用来检测周围环境光线的变化情况,当周围光线逐渐由强变弱(从白天到夜晚)或者由弱变强(从夜晚到白天)时,光敏电阻GR的阻值发生缓慢变化,使其两端的电压也随之缓慢变化,由于微分电容C4的隔离使R5两端电压为0V,延时电路没有被触发输出高电平,驱动三极管T不工作,应急灯不亮;当周围光线突然由弱变强时(晚上开灯照明),GR的阻值由大突变成小,在GR两端产生一个负跳变电压,通过C4、R5使R5两端电压仍为0V,应急灯同样不亮;只有当周围光线突然由强变弱时(停电造成电灯熄灭),GR的阻值由小突变成大,在GR两端形成一个正跳变电压,通过微分电路C4、R5使R5两端产生一个正脉冲,如果这时是交流电压消失,F2的另一个输入端也是高电平,那么F2输出低电平,触发单稳延时电路工作,延时电路进入延时时F4输出低电平T导通,灯泡点亮。经过10分钟左右,单稳延时电路退出单稳状态,输出高电平,T截至,灯泡熄灭。 K是功能切换开关,有三个位置:置于中间位置是强制断开,置于左侧位置是自动,置于右侧是手动接通,可以根据需要灵活切换K的位置。正常使用时可以将全自动应急灯接通交流电源,将K置于自动位置。 用途:该应急灯即可以安装在常年累月没有自然光照的场所,也可安装在白天具有充足光照,晚上需要应急照明的地方。尤其是在晚上7点到9点用电高峰期间经常拉闸限电的农村使用。

网友:

美的家用洗碗机原理图,请各位参考。

网友:

有空拿来学习学习一下。 支持楼主!

网友:

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

版块开得不错。。。LZ辛苦了

网友:

全自动豆浆机的结构及电路基本检测方法 豆浆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健康食品。据专家介绍,在豆浆里含有多种优质蛋白、 多种维生素、多种人体必须的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等。无论成年人、老年人和儿童,只要坚持饮用,对于提高体质、预防和治疗病症,都大有益处。随着人们健康 认识的增强,为了卫生,喝的放心,纷纷选择家庭自制豆浆,从而拉动家用微电脑全自动豆浆机市场活跃。目前市场上各厂家推出的豆浆机品牌繁多,本文仅以九阳 经典机型为例,介绍家用微电脑全自动豆浆机的机械结构组成与电路基本检测方法。 1.豆浆机的机械结构组成 九阳品牌豆浆机,采用微电脑控制,实现预热、打浆、煮浆和延时熬煮过程全自动化,特别是由于增设了“文火熬煮”处理程序,使豆浆营养更加丰富,口感更加香泽。该机型结构组成如图1所示。 (1)杯体:杯 体像一个硕大的茶杯,有把手和流口,主要用于盛水或豆浆。杯体有的用塑料制作,有的用不锈钢制作,但都是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不锈钢或聚碳酸脂材质。购机时 以选择不锈钢杯体为宜,主要是便于清洁。在杯体上标有“上水位”线和“下水位”线,以此规范对杯体的加水量。杯体的上口沿恰好套住机头下盖,对机头起固定 和支撑作用。 (2)机头:机头是豆浆机的总成,除杯体外,其余各部件都固定在机头上。机头外 壳分上盖和下盖。上盖有提手、工作指示灯和电源插座。下盖用于安装各主要部件,在下盖上部(也即机头内部)安装有电脑板、变压器和打浆电机。伸出下盖的下 部有电热器、刀片、网罩、防溢电极、温度传感器以及防干烧电极。需要说明,下盖的材质同样需要符合食品卫生标准。 (3)电热器:加热功率800 W,不锈钢材质,用于加热豆浆。 (4)防溢电极:用于检测豆浆沸腾,防止豆浆益出。它的外径5 mm,有效长度15 mm,处在杯体上方。为保障防溢电极正常工作,必须及时对其清洗干净,同时豆浆不宜太稀,否则,防溢电极将失去防护作用,造成溢杯。 (5)温度传感器:用于检测“预热”时杯体内的水温,当水温达到MCU(SH66P20A)设定温度(一般要求8O ℃左右)时,启动电机开始打浆。 (6)防干烧电极:该 电极并非独立部件,而是利用温度传感器的不锈钢外壳兼。外壳外径6 mm,有效长度89 mm,长度比防溢电极长很多,插入杯体底部。杯体水位正常时,防干烧电极下端是应当被浸泡在水中。当杯体中水位偏低或无水,或机头被提起,并使防干烧电极 下端离开水面时,MCU(微控制器)通过防干烧电极检测到这种状态后,为保安全,将禁止豆浆机工作。 (7)刀片:外形酷似船舶螺旋桨,高硬度不锈钢材质,用于粉碎豆粒。 (8)网罩:用 于盛豆子,过虑豆浆。图1为了能够看清其他部件,图中未将网罩的网孔画出来,而且将网罩与机头下盖画成分开的,实际工作时,网罩通过扣合斜楞而与机头下盖 是扣合在一起的。清洗时会发现,因受热后网罩与机头下盖扣合出现过紧,因此拆卸网罩时应先用凉水将其冷却,以免用力过大而划伤手或弄坏网罩。特别是清洗网 罩比较费事,往往让用户感到太辛苦,这一问题引起各厂家重视。九阳公司经过技术创新,对网罩改进实现了重大突破,应用九阳专利导流技术的拉法尔网,匹配“ X型旋风刀片”,经上万次全循环精细磨浆,不但大大地提高了豆浆营养质量,同时使网罩的清洗变得简便而轻松。 2.电路基本检测方法 (1)豆浆机电路的基本特点 图2所示。为九阳经典机型电路图,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一般豆浆机的预热、打浆、煮浆等全自动化过程,都是通过 MCU有关脚控制,相应三极管驱动,再由多个继电器组成的继电器组实施电路转换来完成。只要掌握这一条基本规律,就可对所有机型的豆浆机进行电路检查,排 除各类故障。但是,有些机型电路板的制作有点问题,它是将元件的编号压在元件下面的,因此在电路板上只能看到元件,而看不到元件编号,这样对于电路的检测 极不方便。为此,本文给出图3所示。图中将各元件编号,一一标出。 (2)电阻、电容及二极管、三极管的基本检测方法 这几种元件的检测大都可在路测量,必要时可取下来单独测试,方法很简单。 (3)MCU芯片的基本检测方法 由于电路板安装在机头内,检测十分不便,即使想法可以检测,然而在机头内带电测试风险较大,为此笔者利用检测MCU各脚对地阻值来判断。表1列出MCU引 脚对地阻值,由此表可以看出,MCU引脚对地阻值有明显的规律性,4个控制引脚和两个检测引脚,红笔测皆为4.5 kΩ,黑笔测控制脚皆为8.2 kΩ,检测脚皆为8.6 kΩ。如果所测阻值偏离表中数据,表明所测引脚不是内部击穿或开路,就是外围元件有问题。 (4)继电器基本检测方法 由于豆浆机工作时离不开水和蒸汽,所以机头进水,部件受潮、发霉,用户稍不注意就会发生,对继电器造成威胁。而且继电器自身电流负载很大、转换频繁,因此 很容易将触点烧坏,使豆浆机无法工作。同样,在整机带电条件下,对继电器检测很困难,为此笔者采取对继电器单独通电法进行检测,如图4所示。外加一个 DC12 V电源,注意将该电源正极接在续流二极管负极上,负极接在续流二极管正极上,接通或断开外加电源,应该听到继电器吸合与释放动作发出的声响,而且测量常开 或常闭触点,应该有接通或断开相应的反映。如果继电器无动作反映,表明继电器电磁线圈有问题,对于图2所示电路,正常情况K1、K3电磁线圈阻值为380 Ω,K2为190 Ω。如果无相应的接通或断开反映,说明这是触点己被烧坏的缘故。 豆浆机所用继电器,工作电压多为DC12 V,触点负载额定电流多为10 A(28VDC)。由于豆浆机工作条件的特殊需要,继电器的代换,应当选择知名品牌的优质继电器。 (5)打浆电机基本检测方法 笔者发现,有相当一部分豆浆机电机功率余量太小,因功率不足,温升过高,再加上进水、受潮等客观因素而烧坏电机,几乎是各机型的一种通病。对电机应首先直 观检查,看电机各绕组是否有烧焦、短路和断路等现象,换向片和碳刷是否损坏,电机上及其周围是否有黑色粉末,用手转动电机是否灵活。电机工作不正常或不 转,而直观检查未见异常,那么就要对电机绕组进行检测。 对电机绕组检测可用多种手段。本文介绍一种最简单、最方便的检测方法,供同行参考。如图5所示。断开电机与外部连线,将表笔夹分别夹在碳刷后面的引线上, 用手转动电机轴,逐次测出每对换向片之间电阻值,正常阻值约为540 Ω左右,如果阻值降为50 Ω 以下,说明连接在这一对换向片之间的绕组己被烧毁或己被击穿,出现匝间短路。图5为简化的示意图,将换向片间相对应的绕组用一条圆的直径表示(用虚线直径 表示被烧毁的绕组)。用此法检测,不需要拆开电机,就能够迅速判断电机是否损坏。

网友:

电路图上不了。

网友:

出什么问题了啊?

网友:

怎么没有电路图呀

网友:

好   欢迎 喜欢电子技术的朋友 加入 45058465  QQ群    一起研究  探讨   共同向上   促使 维修 技术上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