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了,有牛人给了方案,贴上来共享!

楼主:
主要的思想就是每来一个脉冲,电容C21的电压会升高一点,但在第一个脉冲来的时候,电容C21的电压还不足以使三极管Q11导通,C21的电压会在若干个脉冲后达到最高值,只要控制好电容的放电时间,就能保持三极管Q11一直导通.. 输出表现在PNP三极管的集电极... 二极管选用正向压降0.4V的.....输入的脉冲高电平是3.2V.... 此牛人只给了方案,我选了元器件的参数,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毛病.

网友:

好像有点问题~~~~~ 3.2V会在没有脉冲的情况下也可以使Q11导通吧~

网友:

en jiu shi

网友:

呵呵 说的不错

网友:
不知道想要啥功能捏?

脉冲来 -> 对外供12V? :P